[其他] 请问自行车方孔中轴如何更换轴承?把珠架换为轴承

楼主(2024-11-02):
请问自行车方孔中轴如何更换轴承?把珠架换成轴承!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直接买方孔轴承中轴就得了,螺纹是通用的,装上就行。

网友B:
同意楼上。根据自己五通的宽度,购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方孔轴承中轴就得了,螺纹是通用的,装上就行。

请问是买培林中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根据自己五通的宽度,购买现成的

谢谢!请问相比滚珠,培林省力吗?

网友:
换个中空一体的更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