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 LENOVO ThinkPad X230 经典案例—电脑不开机,开机电流为0mA问题通杀

楼主(2024-11-02):
                                         联想 LENOVO ThinkPad  X230 经典案例—电脑不开机,开机电流为0mA问题通杀

一、 发生现象:
       拔掉BOIS 电池,上电开机电流0mA,屏幕+灯无任何反应。

二、原因分析:
1,拆出主板,测量电源通路,看图说话,Q60未导通,寻找导通条件,
        U39,无工作电压,
        C1035 开裂,
        R1518,R1519发黑
       F20 保险 断路,
如下图圈出来的位置所示。

更换以上的器件后,主板就跑起来了,成功修复此问题。

三、经验总结
1,经过上面一通 电路分析,我们得知,DC20V插入后,因为 短路的开裂电容C1035,受长期的高压冲击,20V 的适配器,配置25V耐压的电容,已经提前报废,导致此链路上电源一路火花带闪电,这是属于电子工程师的电路设计问题,没有给予至少35V耐压以上的余量,发生这样的惨剧。

PS: 世界只是个草台班子,设计X200系列笔记本的工程师 估计早已成家立业,或以离开Lenovo多年,他可能在通宵达旦摆放这颗物料的时候,没想到十来年内,还在给他填坑。靠这颗电容糊口养家。

网友:
手上还有台X230正在当副机,测试用!

网友A:
厉害,都是怎么发现这些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都是怎么发现这些问题的。

哈哈,因为的是搞研发的,电子工程师,所以修这个跟吃饭喝水一样。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的是搞研发的,电子工程师,所以修这个跟吃饭喝水一样。 ...

确实厉害,佩服你!

网友:
确实厉害,佩服你!

网友:
确实厉害,有实物图更好

网友:
很细心的维修,赞一个。

网友:
ThinkPad系列已经见过多起这种问题了,具体表现就是头几年基本没啥问题,使用时限一到某个关卡,就开始批量出故障,俗称:定期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的是搞研发的,电子工程师,所以修这个跟吃饭喝水一样。 ...

这是有技术的,

网友:
,发现设计用料问题,修理完成电脑故障,

网友:
是c1035短路,才导致了前面保险和电阻的问题,如果不短路,保险就不会有问题,R1518  R1519是并联的 限流电阻或者保险电阻,当c1035短路,烧的不是它还有谁嘛。但是两个同量烧的情况,不太可能,电阻黑,但是没坏吧。

网友:
X230时间也至少有10年了。已经算是皮实的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谢工这次维修,将收费多少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不妨碍赞句 厉害呀

网友:
上热成像仪烧一下10秒就能找到这个点。

网友:
很细心的维修,有图纸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