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850A热风枪没风

楼主(2024-11-02):
各位大佬好,快克热风枪850A发热,没风,气泵没工作量了气泵插口电压90V,什么东西坏了,谢谢了

网友A:
看见个继电器,先看看这个吸合后通不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个继电器,先看看这个吸合后通不通吧。

好的,谢谢,我量了下MCR100-6好像有点问题,买点换下试试看,不行再量下

网友(2025-07-08):
这款好用,我也买过一个二手的,风量可以调的很柔和,相当nice。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可控硅是控制加热的,继电器触点的问题大。

网友:
一个个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