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主控被打磨了,怎么才能开卡

楼主(2024-11-02):
求问各位老哥,指导一下。网上买个二手盘,还没一个月呢,又是有时能识别有时不能识别。拆开一看,主控被打磨。。。

网友:
realtek的主控吧。具体是什么等大神来说。

网友A:
RTS5732DL+64G 1CE B17A划线片,买到扩容假盘了?

网友:
检测后找到相应的主控工具开卡

网友:
看看版号,不行就多下几个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S5732DL+64G 1CE B17A划线片,买到扩容假盘了?

闲鱼买的二手,收货买家就删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对。但是当时那几天使用正常就没多想

网友:
反正基本就是5732 33 35三个里头的一个

网友:
咸鱼二手水深

网友:
这个就是5733 ,5733和5732 、5735板子就不同

网友:
扔垃圾桶得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看不懂

网友:
反正真实容量128GB

网友:
就算可以开卡也不出一个月就会挂的

网友:
盖标主控+划线颗粒

网友:
搜RM113开卡工具,先开了再说,能用多久看天

网友:
小容量的就不要搞了,没价值,,

网友:
楼主多泡之家论坛SSD版块,就不会被骗了

网友:
应该是64G或128G的扩容盘吧。只有扩容盘才这样操作。

网友:
这种LJ有什么好折腾的,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