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商用猛火灶点火针,点火器,一体开关及排水管

楼主(2024-11-02):
  • 维修商用猛火灶点火针,点火器,一体开关及排水管

    排水管防止漏水漏水流到点火器上把点火器搞坏。还漏电,一开猛火灶有时打手,有时跳空气开关。基本是不能用了。一个猛火灶新的要二三千。修吧。修好了还能用几年。

    步骤:

    先先断水,断电,断气,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一次性丁腈手套多备几双,拆的搞的一手油就更换。

    1、拆前面板。螺丝是14的,一共四个,一边两个。

    2、鼓风机风门,风门铁丝。在面板后面。

    3\板手螺丝一共四个。

    4、火门大小螺丝 。火门把手一个。把手拆下有个六角螺母。也要拆。

    一共八九个规格大小不一的螺丝。这些螺丝又是油又是水的锈,十分不好拆。

    A、更换一体开关 在灶的前面板。四根线 两红两黑。将电线插头按照之前记住的方式插好。

    B、更换点火器

    C、更换排水管把与排水管连接的部件拆开,松开连接螺母。取出旧的排水管。 将新排水管安装好,确保连接紧密,防止漏水。

    d\可在排水管外面套个70MM的PCV管子。防止排水管漏水流到点火器上把点火器搞坏。这些厂家就不能白马排水口做长点。管子也好更换啊!!!!!!!

    e在完成更换后,要仔细检查各部件连接是否正确,排水管

    然后打开燃气和电源进行测试,看点火、开关和排水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对操作仍有疑问,最好参考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或者联系专业维修人员。

    有条件的话加个漏电空气开关。厨房里又是水又是油的。安全第一。我加了2P漏电断路器5A漏保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