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博世电池的疑惑,18V,14.4V, 10.8V 再次提问且附图

楼主(2024-11-02):
主要情况是这样,最近一年都在折腾博世的无绳系列工具,也就是使用电池的设备。

陆陆续续也打黑入手了一些博士的电池,有成功救回来的,也有瞎眼的。最近决定做清理了,坏掉的换电芯,准备修好处理了。
但是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博世的平推电池,它区分10.8V,14.4V,18V, 他们的电路板是通用的么?
因为我之前修好一块电池,但是接上10.8V的电路板有电压,但是不充电。换回18V的就正常。
但是问商家说是14.4V和18V电池电路板通用,因为10.8V的他们见得少么,这个也没啥问题。
所以,我手上的10.8V电池想改14.4V是可以的么?因为都准备换芯了。

-----------------------------------分割线-----------------------------------------------
上次有人说不知道想问的是什么,想想也是,的确是比较笼统。
这次特地拆了设备且附上照片再次提问。
从左往右三个平推电池。18V, 14.4V,10.8V

三个电池拆了顶盖以后露出电池电路板

18V电池电路板,外引的电量显示可以忽略。

14.4V电池电路板。

10.8V电池电路板

话说之前有一个18V电池是电池组好的,但是电路板挂了。我就尝试把10.8V的电路板接到18V电池组上。因为外观上没有明显差异。
但是测试下来是使用万用表测试有电压,但是放在充电器上不进行充电。

所以问题是这类的电池电路板能否通用所有电压。

网友:
比较一下电路板上面面的电阻,还有温度电阻

网友:
放电是直出的,能不正常放电吗,上面的电阻应该是识别电阻。

网友A:
这题上次我就回答你了,放电是直出的,充电你用可调电源是可以冲的,这个是最简单的电池板,没有任何保护功能,只有2个电阻用于充电识别。
用原装充电器不可以充,那是因为充电器没识别到你的电池型号,识别错了。
发现上面的有2个色环电阻没,每个板子的电阻是不一样的,你要多少V电池,把电阻换了对应的电阻就可以了。

色环电阻依据上面的环,与环的颜色,是直接能读出阻值的,你查一下表,然后用万用表量一下确认下。

然后你需要用多少V的电池,就换成对应的阻值就行,然后就能充电了。。

上次我也说过,这电阻千万别搞错,充电器识别错误可能会出大问题。。。要么充电器烧,要么电池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题上次我就回答你了,放电是直出的,充电你用可调电源是可以冲的,这个是最简单的电池板,没有任何保护功 ...

对的,我也知道。
就是商家说14.4V和10.8V可以通用,我才有这样的疑问。
理论上的确是不可以互换的。但是电路板上看不出明显差异。
再次感谢。

网友B:
电池分别是5串4串3串 ,充满电压是21v 16.8v  12.6v ,不太可能通用的,除非博士的充电器是万能充电器。就算三方厂家有全兼容的充电器,个人认为为了电池好,最好不用。

网友C:
不同电压的接口一样吗?这个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分别是5串4串3串 ,充满电压是21v 16.8v  12.6v ,不太可能通用的,除非博士的充电器是万能充电器。就 ...

博士的充电器就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电压的接口一样吗?这个有点……

事实就是接口是一样的,但是外面的敞口不一样。
关于这个我是在SMZDM有一篇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