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两个航嘉电源(磐石+冷静王)

楼主(2024-11-02):
看两个黑白无常,一个是磐石400,一个是冷静王2.3+,两个都不带6针显卡接口,修它纯属无聊,你们喜欢哪个?

故障都是一样有待机不能开机,坏的地方都是电容胀了,板子设计也差不多,同个厂用的方案估计也是一样的,做工和用料还算过得去,标准电源,没什么亮点,也没什么问题
先看黑无常,来看拆机

这个板,不懂是什么作用的

输入的电容,这个是安规电容吗?

货真价实的PFC里面真是铜线

两片粗散热铝片,这个不错

容量测试中,欢乐表量的,估计不够准

找几个旧电容吧,不记得哪时候拆下来的了,一毛钱也不错花,10v的没有货了,拿个6.3v的吧,量了一下,看下图纸,那个电容是3.3v滤波的,6.3v105度大把够用,大胆用
换下来的电容,容量都不足了,黑无常怀孕了吗?

这里是黑白分割线

白无常来了,冷静王2.3+

这个设计用料明显要省一点

这个立起来的小板,上面这个应该是热敏电阻吧?用来控制风扇的?

坏的电容,是近散热片的原因吗?也许是用久了,毕竟2008年的东西了,坏了正常

这里有个传说中的339

欢乐表测量中,准是不太准的了,看看就好,玩具表

还是刚才那个盒子里面找出几个电容换上

换下的电容,怀孕三月+
最后,拿个炮灰主板来测试,正常亮机
感谢观看工价高过货价系列

网友A:
依稀记得冷静王容易炸

我的也炸了....

网友B:
还好,没什么大问题。08年的货,质量总的来说还不错。至少不像现在,元件的引脚很多都是铁的,到时自动锈断,强制报废。电源修好了可以当作普通电源用,比一般的电源质量要好,波纹小,干扰少。白板部分的那个小板左上角的元件是否是热敏电阻,看PCB的标记就知道了。

网友:
发财电解电容鼓包,遥遥领先。

网友:
修好了备用,让它继续发光发热....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没什么大问题。08年的货,质量总的来说还不错。至少不像现在,元件的引脚很多都是铁的,到时自动锈断 ...

换电容,也许还能用几年

网友:
我的冷静王2.3前年才退下,用了13年,应该还能亮,换下是因为不知道旧主板不亮了和它有没有关,作为老父的股票机还是稳妥一些,不然影响他“上班”他可要发脾气

网友C:
楼主够节俭的,万用表饱经风霜啊,尤其表笔,几块钱就买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够节俭的,万用表饱经风霜啊,尤其表笔,几块钱就买两根

几块钱那种有,不好用,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粗铜线,然后黄铜表笔,去看看我前面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两个都喜欢

网友D:
有点年头了吧

网友:
虽然修好了也没地方用,自己有手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年头了吧

差不多15年,算长寿了

网友:
上古神器电源

网友:
这个使用中最好定期清灰

网友:
标称300w,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用料不错,修它纯属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稀记得冷静王容易炸

我的也炸了....

当冷静王炸了的时候,我们需要冷静一下。

网友:
350W都不带显卡6P供电,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