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石头洗地机充电问题

楼主(2024-11-02):
家里的石头洗地机A10,充电到100%,显示充电完成,但是用智能插座监测,仍会以31W的功率持续三四十分钟,且正常充电就是这个功率。也就是说显示充电完成时大概只充了70-80%,这是什么逻辑,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充电器的损耗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充电器的损耗率

充电器空载不会有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功率插座没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故意的吧,让人觉得充电比较快,实际上差这一点也不会有明显感觉

网友:
这就是个大概数。一般人也不会盯着看到100就取下

网友:
总感觉这东西是轻度智商税

网友:
也觉得是厂家故意玩的花样,显示容量超过实际充电量,让人觉得快充,冲得快,就赌用户不会刚好看显示充了100就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