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简单测一下闪迪最新灰卡64G,顺带吐槽和二三线卡的差距

楼主(2024-11-02):
双11在东子家整了个64G闪迪灰卡,22.9大元

以下是测试图

读取由于是非超频读卡器,所以任何I代卡均为90MB上限
连续写入稳定30MB,这点非常棒

但是!!!该卡写入非常烫手!!!
颇有红金卡那炽热温度的美
但是红金卡在非超频下写入可是稳定70MB+。。。

顺带说一下之前东子上捡的64G朗科卡,约13-14大元左右
读取一样能稳定上限
写入大波浪,均值在30MB略缺这样。基本上这种非回收卡打标的二三线卡都这个德行
具备很小的一个写入缓存(slc cache?)

!并且,写入不烫手
!!!但是,朗科卡存在严重的脏盘问题,在完整写入一边所有块后,连续写入会掉速至10MB!!!

附一种脏盘的解决方式:

首先,格式化磁盘

然后,运行HD Ture,选择擦除(注意要有分区!),勾选设置范围,然后点开始,这个擦除全红并且非常快(可以多擦除几遍)
如果你盘里有文件,在往盘里复制文件后会变不可访问,重新格式化即可

关掉软件等待一小会即可恢复速度(不再一直10MB写入了)

补充内容 (2024-11-4 19:51):
补充 朗科64G tf卡是 B47R颗粒。闪迪应该没标颗粒(反正我看不来闪迪的 tf卡编码)

网友:
价格真的划算,就是用不着了

网友:
有空看看朗科官旗的评价
我用的二三线牌子,写入还不错

网友:
朗科以前的U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真不建议购买朗科的任何存储设备,白费的这U盘发明者的名号。
闪迪红灰卡倒不是因为读写速度不够,而是比起红金卡更容易暴毙。。。

网友:
内存卡我的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建议购买朗科的任何存储设备,白费的这U盘发明者的名号。
闪迪红灰卡倒不是因为读写速度不够,而是比起 ...

对的,朗科那张卡表现不行(U盘还能看颗粒挑选,卡和黑胶盘就没啥办法了),可能唯一优点:发热量低?

红灰暴毙的话还真有可能。。这点写速发热量就那么高,而且ASSSDBenchmark测试切项目的时候还会未响应中断。搞得我只能用ATTO这种负载低的测试。。确实不推荐红灰

网友:
朗科这种用黑片的作坊能做啥好产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建议购买朗科的任何存储设备,白费的这U盘发明者的名号。
闪迪红灰卡倒不是因为读写速度不够,而是比起 ...

你怎么跑去数码之家这里,不群贴吧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