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关于联想老笔记本G460的装机系统

楼主(2024-11-02):
一台老的联想笔记本G460,换上512G的固态硬盘,又换上两根4G的内存条,双通道共8G

通过几次不断的做系统

做了WIN7、也做过WIN10,发现这两个系统(都是单独做系统的)是64位的时候 ,启动巨慢,要一分半钟多才行,连关机也慢

其中又下载了联想的系统驱动管家,下载各驱动都不行,运行一些程序也是慢许多

后来只好装WIN7的32位系统,那启动就只有20来秒了,但这个32位系统只能用到4G的内存啊

网友:
联想官网查找最新BIOS,先刷了再看。

网友:
分区表是gpt还是mbr

网友A:
看到抖音上有升级你这个型号的电脑的,开机速度挺快的。

网友:
你这个做系统是用Ghost版还是正常安装方式?

网友B:
有同款G460A,i3-m330 + 8G条子 + 256SSD,安装win7巨快,换win10就慢

ghost系统,mbr分区,bios未升级

网友:
联想官网的驱动不好用

网友:
G460的瓶颈不仅仅是内存和硬盘,CPU也是。

网友:
水平问题,没装好。

网友:
只要固态硬盘不是太辣鸡,我装win10 64位,再垃圾的电脑也没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款G460A,i3-m330 + 8G条子 + 256SSD,安装win7巨快,换win10就慢

ghost系统,mbr分区,bios未升级 ...

是装的WIN7的64位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抖音上有升级你这个型号的电脑的,开机速度挺快的。

哦,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有找到原因吗?

网友:
联想G460的CPU支持64位指令,可能是其BIOS不支持,升级BIOS试试。

网友:
看干什么用了,装个win7做做文案,浏览网页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这个配置的电脑装64位的Win7是最佳选择,内存升到8G更好。 按15楼的建议最好也升级最新版的BIOS。

网友:
一直没升级系统,就是喜欢WIN7

网友:
慢就对了,win10是变态的工程师做的,知道路数才可以快打
记得做完系统关闭自动更新,还要贱嗖嗖的做一下设置
实现5秒内光速开关机

网友:
这配置你准备做什么才能用到4G以上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