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玛莎拉蒂总裁车机拆解

楼主(2024-11-03):
收了一台玛莎拉蒂车机,到手一看傻眼了,不会接线
请教一下,这款机器尾接如何接呀。
或者前辈们给提供一一个思路,如何解决,比如到什么地方去下载,什么地方去购买

网友A:
先找电源和喇叭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电源和喇叭端。

十分感谢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
记得有一个帖子,车机接线大全
汽车音响—车机接线图大全

网友:
还有这里也有,自己取查车机接线图资料

网友B:
外壳上竟然没有粪叉标,不上档次啊

网友:
先找到电源的三根线:+B,ACC,-地。其他喇叭,背光跟一下电路板

网友:
看到了松下的英文标示,松下代工的吧

网友:
松下代工的吗

网友C:
2013年的机器
外壳是负极
正极之间一般有个防反接的二极管
除了B+,一般还有Acc,小灯等电源
喇叭一般是OCL,通电后,可以量电压判断,一般都是中点电压
其实拆开板子了,跑跑线就出来了

网友:
开玛莎的还缺钱吗。换新的收他1万大洋。

网友:
玛莎拉蒂也要生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壳上竟然没有粪叉标,不上档次啊

帖纸上不是有粪权子,画的有。

网友:
这个是松下产的

网友:
豪车做工还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帖纸上不是有粪权子,画的有。

贴纸它不外露,逼格不够高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功放用的啥型号芯片?

网友:
想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3年的机器
外壳是负极
正极之间一般有个防反接的二极管

车机基本上是BTL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