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早期同一功能程序在大型机和微机上的运行框图

楼主(2024-11-03):
如附图所示。

网友:
谢谢分享。看不懂,努力学习中。

网友A:
当年有个说法叫“时间换空间”,就是把计算的中间结果写到外存上(软盘或者硬盘),分段计算,再组合中间结果,得到最终结果。
当pc机的价格变得能接受之后,就有人把原来在大中型机上跑的程序拿到pc机上运行,pc机的内存大概是512KB,大中型机能有2-4MB,所以有了“时间换空间”。
后来pc也有了2-4MB内存时,这个问题依然没有有效解决,原因是dos的内存管理太弱;然后有了NDP Fortran可以使用全部内存,但需要运行库支持。
直到windows和linux问世后,才彻底解决内存使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有个说法叫“时间换空间”,就是把计算的中间结果写到外存上(软盘或者硬盘),分段计算,再组合中间结 ...

当时 大型机程序转微机程序,是一个很热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