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wrt cpu占用率100%

楼主(2024-11-03):
求助,openwrt cpu占用率100%,用htop查好像是Dnsmasq 导致的。。这个咋解决啊。(用的软路由跑的openwrt)。

我之前想屏蔽一个ip在hosts。就在网上搜了个教程,照着说的,然后就在网络-DHCP/DNS-服务器设置-HOSTS和解析文件-自定义挟持域名  添加了  域名(要屏蔽的地址)  IPV4地址(写的openwrt地址)  ,但没几个小时我后面就给删除了
真心求助,先感谢大佬

网友:
重新安装openwrt

网友:
换成老毛子

网友:
要么硬件太差,要么软件BUG

网友:
虚拟机里装一个和你一样的相同OP固件,把它的Dnsmasq 原正常配置复制出来 覆盖掉你目前出问题的Dnsmasq 配置文件
软路由是可以这么搞的,硬路由固件的话 那虚拟机装 固件这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
升级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