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有谁知道汉朔Stellar-XXL-580-N怎么驱动

楼主(2024-11-03):
主控:msp430g2553
排线WF0583CZ09,应该是威峰的屏幕,测试了GXEPD2和佳显、微雪的程序,均无法正常驱动。
GXEPD2有刷新,但是很淡,所以屏幕多次刷新后,变成灰蒙蒙了,可能驱动不对,导致无法全刷。

网友A:
gxepd2可以驱动,刷新效果不对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或者屏幕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epd2可以驱动,刷新效果不对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或者屏幕报废

那确实可能是屏幕有问题,老化太严重了。我测了一下刷新电流,基本上不去

网友B:
用微雪的驱动可以,EPD2的不行,越刷越淡。

网友:
这还是双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微雪的驱动可以,EPD2的不行,越刷越淡。

我有空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