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用半年的铅酸电池加去离子水

楼主(2024-11-03):
这是二手新电车,学生新买的学校不让骑了,电瓶日期只有六个月,天暖和时没感觉续航里程不行,这天凉了感觉续航里程衰减不对应它的温度下降幅度,前段时间发的帖说了这新电池也有一点鼓包,估计液体不足,让它喝点水吧。
1电池有鼓包,空间就会增大,就会造成液体不足。
2这个雅迪充电器实测充电电压偏高。
3电池鼓包也会导致极板间结构疏松,内阻增大。
操作
1准备20mL注射器+输液器,去掉针头,输液器的细管套到注射器上,剪掉多余部分
2擦净、吹净电池表面尘污。
3用小号螺丝刀小心撬动盖板缺口处➤然后不断的塞入薄的不锈钢尺子,使其一一铲(撑)开里面的焊点,拿掉盖板。
4将电瓶倾斜一点,让流进去的液体从一侧渗下去从另一侧返上来,防止空气被压在极板间。
5第一个加慢点,可以2.5、2.5mL的加,边加边观察,以全部湿过极板、没有明显余液为好,,,加太多了容易造成满电电压下降太多、大量析气时还容易溢酸。我20AH电瓶加了10mL。
6然后后面照着第一个的量加,加一个盖住一个,不要加重了呀。
7加完了在盖板凸点上挨个点上PVC胶水,盖住、按压、搓动,使其粘住,不放心再用胶带粘住,防止析气顶开盖板。
8静置一段时间再充电吧。
9适当降低充电器的最高充电电压

我以前的电车电瓶鼓了,发现后加的蒸馏水20mL,充电溢酸了,就那么凑合着用了仨月了,电瓶三年了,昨天老说的大概跑了36km,

网友A:
铅酸真的越来越不经用了,原车的铅酸用了1年多快两年,后配的用了半年

网友:
我也想,但一值没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铅酸真的越来越不经用了,原车的铅酸用了1年多快两年,后配的用了半年

再配的能用不会超过三个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配的能用不会超过三个月?

其实后配的用了1个多月就觉得不对,到修车店去问说后配电池就是这样的。
坚持了半年后,自己组了个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后配的用了1个多月就觉得不对,到修车店去问说后配电池就是这样的。
坚持了半年后,自己组了个锂电池 ...

换电池时你要盯着他看仔细呀!新电池上的各种信息,,,那一次一个女的说电池时间不长充不上电了,拆下来电池还很新很好,门市给她换了四块很旧的,收了钱,然后说试试还不行要把电用完了不要充电过来,那拆下的四块电瓶可能会被充新,而充不满电的原因可能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基本 10ml  - 15ml

手贱 加 20ml 充电有气泡

改造 502 点 6个点  就可以 ……

网友:
换一组300-500元

网友C:
俺想是不是充满了再加水好点呢

网友:
计划性报废吗?

网友:
很多店都是旧电池翻新换给你便宜一点。

网友:
基本上加水也就多用1年的样子。

网友:
我也试过,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搞过一次电池加修复液,忘了是加了多少,加了后电池就开始发热,放置一夜后就只有0.4V电压,充不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想是不是充满了再加水好点呢

放电了再加水啊,充电过程中水就混合均匀了。充满再加水水在稀释硫酸呢

网友:
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D:
去离子水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离子水什么原理呢?

说的高大上,实际上就是蒸馏水。还不如医用蒸馏水纯。

网友:
娃哈哈水可以吧

网友:
话说加这个有效果吗?之前加过补充液感觉没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