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被汽车压过的OPPO A3PRO 5G曲面屏换屏过程

楼主(2024-11-03):
私活,急活,有时候也不太喜欢这种

这个手机,从电动车上掉下来,她眼睁睁看着被汽车压过去,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只有屏坏,板子都没弯,后盖没碎,你说她运气好吧,手机屏又碎了,运气不好吧,又只坏屏,其它没坏,来电都能正常响。

开始拆机,有手就会,没压力,后盖吹风机吹到手摸不了,开拆,后盖是玻璃,粘点清洗剂滴入,解除胶水粘性,慢慢划开就行、

电池不需要拆,断开电池就行,尾部这里是屏接口,拆这里,先测试手机各功能正常再拆拆

不保屏的活,就没压力了,但是碎得太厉害,全部是玻璃渣,小心操作,眼镜一定要用

清理残胶及碎玻璃

保护一下指纹

清洗残胶与玻璃后开始测试,测试指纹ok,正常录入,解锁。调出手写界面,先写十遍各位数码之家的大佬666,

装机,用屏幕配的双面胶装机,补点b7000,粘屏

最后的测试,刷个某音直播,看猴哥吃玉米

最后的触摸手写测试在手机上调出信息,切换手写,写几十遍:数码之家的各位大佬666才能结束

网友:
能干这活的都是厉害角色,楼主牛。
车压了玻璃后盖都没碎,运气还算不错。

网友A:
维信诺的屏是真便宜呐

网友B:
原装屏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屏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原装的,售后报价680左右吧,也还不算贵

网友:
屏幕多少钱?

网友:
确实 运气好

网友:
被汽车压了

网友C:
肯定都是小石子,否则屏应该不会碎,最多裂了

网友:
手机质量不错,汽车压过去也仅仅是屏幕坏,其他部件无损。

网友:
又挣到鸡腿了兄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都是小石子,否则屏应该不会碎,最多裂了

汽车压过去呀,但是平地,只有平它原不会变形

楼主:
曲面的,单片屏290,能用指纹的,市场上所谓的原装就是这种,测试和原装屏没什么区别,有工厂生产这种屏的,也不是小厂,只要你量够,你也可以和工厂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信诺的屏是真便宜呐

是的,你是懂货的。

网友:
能修手机,换屏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手机真结实,这么压都只坏屏

网友:
这也就是压了一下,若是碾一下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买了碎屏保的话,还能省不少钱

网友:
被汽车碾压了还好只是屏坏了

网友:
能拆机的就有2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