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T7603改usb网卡

楼主(2024-11-03):
这个是从废电视里拆出来的,有红、白、绿、黑、兰五根线

反面的图

改装后的样子

装上驱动

连上wifi正常使用

网友A:
厉害,能知道哪个是d+和d-

网友:
为毛不改成TypeC,可靠性更高...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就是就是,type-c多好

网友B:
我也从电视机里拆了个MT7603的网卡改USB网卡,发现收不到12、13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从电视机里拆了个MT7603的网卡改USB网卡,发现收不到12、13信道。

在高级的频道代码里可以选择#5是1一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能知道哪个是d+和d-

图3上可以看到d+和d-的接法。没有typec的转接板

网友:
看着有点丑

网友C:
可以直接5V供电不错,有些芯片得转3.3V才行

网友:
现成的USB网卡U盘大小,也不贵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5V供电不错,有些芯片得转3.3V才行

说的是mt7601un模块吧,很多电视机与盒子都用这个模块。用一个1117-3.3供电就可以改装成usb wifi网卡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找到每个线的定义的?我正好有个打印机上拆下的无线模块,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废物利用,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找到每个线的定义的?我正好有个打印机上拆下的无线模块,不知道如何下手 ...

万用表,通断测试不就可以测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通断测试不就可以测出来么

usb+,-怎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