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大家关于高格量产和低格量产的问题

楼主(2024-11-03):
最近在试用不同的量产工具,量产3268和3281,碰到了有低格和高格工具之分,低格工具的量产时间长很多,特别是3268,高格工具就快了很多,而不管是高格还是低格,量产成功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请教一下大家,这两种量产工具有什么不同呢?这两种工具的区分,是不是如下图中所示之处,有LOW、HIGH选项的低格,没有就是高格工具呢?
一、下图是否低格工具

二、下图是否高格工具

网友:
高格一般用于全新原厂片、二次复合开卡等,扫描没那么彻底,所以快,低级格式化一般扫描更彻底一一点,一般来说,在不确定颗粒体质的情况下低级格式化比较保险

网友:
高格就是用原厂坏块,低格就是自己再扫一遍坏块,个人理解

网友:
系统不认盘、全盘读写跑圈出错、tlc改pslc、高格不成功的用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