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激光水平仪锂电池

楼主(2024-11-03):
还真是简单,里面就一块电池,就外壳比较独特

网友:
以前使用18650的锂电池比较多,改用这样的锂电池以后更换比较麻烦,还得焊接处理

网友:
看管充电?这是5v直接怼上去么?

网友:
圆弧排列的电池组很早就有,现在还有使用的地方。比如一些轴承自动注脂器。

网友A:
看外壳还以为3个18650并联

网友:
这种造型真的以为是3个18650组合在一起了

网友:
比较独特的电池

网友:
必须有人看管……这厂家挺有意思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里面原来如此。

网友:
好像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外壳似乎像3个18650

网友:
看电池就知道这个水平仪也好不到那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壳还以为3个18650并联

和三节五号弧形排列的电池一样

网友:
软包电池,带保护电路。

网友:
拆的还不够彻底,把软包电池也拆了

网友:
这是一块锂电?

网友:
看外观还以为是圆柱形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