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准备给平板开个摄像头孔

楼主(2024-11-03):
给小孩买了个平板当学习机用,不再使用手机了,手机屏幕太小不方便。

然后买了个平板套,有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手拿平板时候,前盖后翻时候用平板检查作业时,会挡住摄像头,不是很方便,

于是准备在前盖对应部位开个孔,找个20的水管直接,大小挺合适,画圆,用美工刀切割。

不知道这里面是啥材质,怎么那么硬,切了好几下,只受了皮外伤,于是作罢,在伤口上弄点补鞋软胶缝起来。里面不知道有啥,割不开,根本割不开。

网友A:
把直接口磨锋利,压在壳子上敲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直接口磨锋利,压在壳子上敲下去

我觉得搞不定,美工刀新刀片用力切了几下都只有皮外伤,这壳子韧性和强度极佳,回头看得弄个钻头才行。

网友:
太神奇了吧!

网友:
玻璃开孔钻,没这货搞不定的材料

网友B:
这是给平板开个孔还是给套开孔  太神奇了,有那么硬?

网友:
里面应该是薄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平板开个孔还是给套开孔  太神奇了,有那么硬?

是啊,内面感觉就是一层胶皮,外面一层PU皮,从内面割胶皮破了就割不动了,30度刀尖都插不进去,刀尖还崩了。

网友:
这么结实的壳啊

网友:
开孔器伺候

网友:
看来只能钻孔了。

网友:
烙铁烫试试

网友:
开孔器比较合适

网友:
上电钻或者烙铁,硬塑料不好割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新壳子加个水管头,破坏设计美观了吧?

网友:
怪麻烦的,把头烧热按在需要开口地方凉了再拆

网友:
上电磨试试。

网友:
用锥形钻头开孔

网友C:
我以为是给平板开,原来是给套子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给平板开,原来是给套子开啊

给平板开我不自寻死路吗
拿着用的时候一般把前盖折到后面去,如果要用摄像头这时候就挡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