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怎么去高压保护

楼主(2024-11-03):
原本是14串58V的充电器,想改17串,71V多,现在改了输出电容,431电阻,电压能改,但是60V以上几秒充电器就保护,完全没输出,断电还要等完全没电压才能恢复输出,方案是3845,低压芯片打磨了,对比引脚,不是324和339

网友:
是不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接负载试试,很可能是过流保护

网友:
58v的时候,先测好次级芯片各引脚电压值,过压的时候再测,比较一下结果,可能需要示波器抓瞬时的不然就报保护了

网友A:
无输出时测量下3845的7脚是不是没电压了,如果是没电压,拆掉靠板子边上那个光耦就行了。你这板子应该是带充满自动断电功能吧?

网友:
改这太费事,还是找卖电动车哪儿去买一个60v 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输出时测量下3845的7脚是不是没电压了,如果是没电压,拆掉靠板子边上那个光耦就行了。你这板子应该是带 ...

两个光耦,拆其中一个能去除高压保护,但是led不亮,有电压输出,不行,得改检测,或者去掉高压检测,主要不知到14脚那个打磨芯片资料,1脚vcc,14脚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光耦,拆其中一个能去除高压保护,但是led不亮,有电压输出,不行,得改检测,或者去掉高压检测,主要 ...

那就试着顺着这个拆掉能去高压保护的光耦往前查看它受控于谁的。无论是单片机或运放还有比较器之类的芯片还是分立元件组成电压检测电路,几十伏的电压不可能直接检测肯定有分压电阻的。
就算是完全自己改,有时候也最好把电路图画出来,能更好的分析电路。

也可能费了很久时间,发现板子改不了:厂家弄了个专用芯片检测高压低压过流全在一个引脚,或者是单片机需改程序。

网友:
买个什么源的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着顺着这个拆掉能去高压保护的光耦往前查看它受控于谁的。无论是单片机或运放还有比较器之类的芯片 ...

就是那个14脚芯片控制,问题就是不知道引脚,不然找到in+就好办

网友:
我觉得58➡71v电压升的幅度有点大,造成3845  7脚的供电超出最高限值造成停振保护。
可以试着在变压器磁芯空隙穿一两匝漆包线   串入变压器给7脚供电的回路,抽头首尾需要试一下方向,目的是给7脚供电降低供电电压。满足3845供电要求。

网友:
加个副电源吧.3845超压了

网友B:
按原来的电压测下这个分压是多少伏,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原来的电压测下这个分压是多少伏,改下

不对,这个充电器输出有3组分压,一组是调压,1组风扇,一组不知到,3组试了都不对,另一个充电器是这种思路,就能调高压保护

网友(2025-06-10):
楼主搞定了吗? 我的一块板和你差不多,板号LDC003  ,84V改88v都保护,症状和你的一样。这个单片机型号为 CHIPSEA 32P10-SO  .   拆除边缘那个光耦连接电阻后,输出电压是有了,检测电路还是保护了,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但是先接上负载,后擦电源,检测电路不保护。风扇转,指示灯正常

网友:
改过24V开关电源电压,3845芯片,双光耦,其中一个连稳压管,拆除保护光耦后可以上下改,变压器是24V的,改并为串,可以调到50V。你改充电器电压,不止是输出,转灯电压也得重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