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小机箱DIY个风道

楼主(2024-11-03):
上次把一体机的屏拆坏了,后面在闲鱼上收了个铝合金小机箱,把这台一体机的主板装进去,整合成了一台小主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3#pid17152224

用这台小主机替代了我上网的那台老电脑,上网、看高清小姐姐速度快的飞起。

这块主板散热风扇是根据U的温度自动控制的,低温时风扇转的很慢,温度上来了就转的飞快,上网浏览一般温度上不来,也不听不到风扇转动了,看高清时风扇会间断高速运转,今天气温有点高,看高清时风扇高速运转不停,手摸铝合金机箱外壳,温度有点高,里面估计就更高了,难怪风扇一直高速运转。

这个机箱与主板并不完全匹配,U的散热风扇出风口只有一小半对着机箱的散热窗,风扇吹出的热风一大半在机箱内循环,强迫症使然,又开始了作死的折腾。

小主机放桌面,确实简洁了许多;

这个机箱本没有硬盘灯,自己钻个孔,加了个硬盘灯,读写硬盘时这灯会亮;

CPU的散热风扇只有一小半对着机箱的散热窗,大量的热量在机箱内聚集;

精确测量后先在纸上放样,这次就手绘了,没有用电脑软件绘图;

在纸上绘好后剪下来;

折叠成需要的样子;

比划一下,确认无误;

在1mm厚度的塑料片上重新依葫芦画瓢,折叠的地方先勾槽,再沿外边线修剪下来;

折成型,因为预先在折痕内侧勾了槽,很顺利就折好了;

利用CPU散热器上的现成螺丝安装固定,只固定了这一枚螺丝,另一侧没有螺丝;

装进机箱,还算合适;

至此,算是折腾成功了,现在发贴就是用的这小主机,试运行了半个小时,风扇没再高速运转了,摸机箱外壳,没感觉到温度,效果很好。

一会儿找部高清看看,准备好手纸,啊呸,是准备好手摸外壳,感受一下温度!

网友:
不错,换成我的话或许在壳子上用角磨机开几个口子了

网友:
多补充多维啊。。。容易体力不支

网友:
出风口对不上,而且不直出肯定要延伸出去

网友:
形成风道,散热效果会提升不少。

网友:
折腾无止境

网友:
用胶带再把连接处密封一下

网友:
手绘图片好漂亮,然后折叠后是这样的形状,厉害!

网友:
这个铝合金壳子很漂亮啊!多少钱入的?

网友:
先在纸上画,再上塑料片,办法不错。

网友:
挺牛的,没太看明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好方法。

网友:
楼主运用钣金放样技术。

网友:
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
进风口在哪里呢?

网友:
大佬牛逼,满载起码下来5度

网友:
这个风道设计的不错

网友:
把塑料片换成铝片更可靠

网友:
啊这,,,直接把那边的挡板全打成马蜂窝岂不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