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快充线维修

楼主(2024-11-03):
苹果快充线维修

朋友的,说原装的,要维修下
拆开,线重新焊接

网友A:
这个,修好能用吗?

网友B:
修好以后外观还是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以后外观还是惨不忍睹

能用的级别。。我也不接受这种外观

网友:
想好看 要搞简单小磨具

网友:
热缩管头再处理一下,搞的漂亮一些就好看了

网友:
感觉还不如连头也换了,毕竟修一次也不容易吗!

网友C:
今天修坏了一个蝰蛇鼠标,动手能力接着练练。

网友D:
这样不行的吧,外观好不好看先不说,

你把外围的铁壳拆掉以后不还原,至少需要两侧焊两根金属加固,不然很容易从PCB根部断掉

网友:
曾经
也有一条原装线
在车上和金属件短接了
冒烟了
马上拔下来扔出窗外

网友:
这就是传说的,种菜的人吃菜头,懂电子的用的永远是修修补补;还是女的过得舒服,直接换新

网友:
我是热熔胶然后手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好能用吗?

朋友说原装的在维修下,在坏就不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行的吧,外观好不好看先不说,

你把外围的铁壳拆掉以后不还原,至少需要两侧焊两根金属加固,不然很 ...

学习了,技术不好,还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坏了一个蝰蛇鼠标,动手能力接着练练。

肯定是线问题,在就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好能用吗?

那你认为修好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E:
要想美观肯定要换一个外壳,但是那样又得花钱,这样省事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美观肯定要换一个外壳,但是那样又得花钱,这样省事也可以用

继续使用,在坏就不要了,这个线放单位,应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