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串锂电池组的N-MOS的漏极都接在一起后,却悬空。为什么?

楼主(2024-11-03):
拆了一组锂电池组,4串三元锂电,绘制保护板的PCB,逆推原理图。
其中U1(BM3451)和 Q1、Q2(ME4970)的资料都查到了。
U1没什么好说的,完全符合资料介绍的应用电路。问题在于Q1、Q2  N-MOS的漏极都接在一起,并且悬空。
这样如何实现过冲、过流的保护关断效果呢?

网友:
q1、q2自身集成2个N-mos,q1与q2并联

网友:
q1和q2每个里面都集成了两个mos,把q1画成漏极接一起的两mos就明白了。

网友:
一个控制过充,一个控制过放

网友:
看看单节锂电池的保护板标准原理图,就知道了,两个MOS管的漏极确实应该接在一起,且与其它的电路不相连。

网友A:
两个MOS的D极确实是接在一起的,好像一个MOS管充电一个管放电。主要是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有时候没法有效关断,给个图给你自己看就清楚了

网友:
背靠背连接,构成双向开关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复!

请看看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的D极确实是接在一起的,好像一个MOS管充电一个管放电。主要是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有时候没法有效 ...

还是没看明白。
您的意思是CFET和DFET分别导通?
正常充电时均导通,而过充或过放时分别关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看明白。
您的意思是CFET和DFET分别导通?
正常充电时均导通,而过充或过放时分别关断? ...

MOS管在导通状态下,是双向都能导通的!也就是即能D到S,又能S到D导通。

两个MOS管分别监测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只要其中一个不满足要求,就关断保护板。

需要两个反向串联,是为了防止他们关断时,其内部的寄生二极管造成的不可关断。

网友:
接一起就对对了。一个负责充电,一个负责放电。而且没有其他电路连接。一个是过充保护用  一个是过放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