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 鑫达照明 3W铝壳LED灯泡

楼主(2024-11-03):
外观,合格证,生产厂家。

18个灯珠

电源,铝外壳

阻容降压的恒流电源。

谢谢欣赏。

网友:
18颗0.2W的3014贴片全串联,使用阻容降压电路还可以用。

网友:
  徒有其表

  板子不圆  跟外壳不接触  没有打胶 白瞎了铝壳  ……

网友:
电容降压的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电源一般啊,灯珠还行

网友:
3W,铝壳,铝基板,散热不错,就是电源差了点。

网友:
不考虑频闪的话,这个灯还不错,只要零件正品,阻容的LED寿命还是很不错。

网友:
用的400V绿波电龙,再也不怕烧灯珠后电龙炸鸡了

网友:
铝基板铝壳,还不错

网友:
以前的电源部分不好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
阻容降压的发热都不大,电压稳定工作稳定

网友:
这外壳和灯板接触面积太小了吧

网友:
感觉有漏电风险

网友:
室外公共区域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超过八元售价就对不起这用料

网友:
有铝基散热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