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安泰信AT5010D 频谱分析仪拆机

楼主(2024-11-03):
没仔细做功课,高价收了一台外显示屏玻璃破损频谱分析仪,正好拆开研究研究,广告部拆了一块亚克力板装上,简单测试功能正常,能满足一般使用维修使用!

网友A:
大牌子,捡漏了

网友B:
如果没有网络分析仪配套,带跟踪源选件的频谱分析仪可玩性好很多
不过,现在一些DIY的3GHz矢量网络分析仪也就几百元一台,不像以前,二手网络分析仪都要几万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子,捡漏了

漏没捡上,价格给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网络分析仪配套,带跟踪源选件的频谱分析仪可玩性好很多
不过,现在一些DIY的3GHz矢量网络分析仪也 ...

还没整明白呢,呵呵后面需要再慢慢升级!

网友C:
请教,这个和综测,有什么本质区别?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和综测,有什么本质区别?谢谢!

集合里面子集的关系。频谱仪只是综测中的一个功能模块。
综测相当于集合接收机、频谱仪、信号发生器、射频功率计、射频频率计、失真仪、信纳表、音频发生器、驻波表等等无线电仪器为一体的一个缝合怪。

网友B:
综测功能多,但功能和性能比专用仪器差,频谱功能比频谱仪差很多
用频谱功能的时候,有频谱仪就不想去用综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合里面子集的关系。频谱仪只是综测中的一个功能模块。
综测相当于集合接收机、频谱仪、信号发生器、射 ...

多谢!了解了!

网友:
多少收的

没翻车就行

网友:
我都没用过这个仪器,都不知道它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合里面子集的关系。频谱仪只是综测中的一个功能模块。
综测相当于集合接收机、频谱仪、信号发生器、射 ...

综测通常也集成了示波器功能,不过一般带宽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综测功能多,但功能和性能比专用仪器差,频谱功能比频谱仪差很多
用频谱功能的时候,有频谱仪就不想去用综 ...

说的对,综测里的示波器和频谱仪就是阉割版的,功能太少,简单用用还行

网友E:
安泰信的估计二手的也就值1500的样子。再高就买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泰信的估计二手的也就值1500的样子。再高就买贵了

确实买的有点贵了,没仔细做功课!

网友:
安泰信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我也不明白这货和高宽带的示波器有什么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明白这货和高宽带的示波器有什么分别?

时域和频域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综测功能多,但功能和性能比专用仪器差,频谱功能比频谱仪差很多
用频谱功能的时候,有频谱仪就不想去用综 ...

两码事,综测核心高精度 高频信号源 和 测量仪+音频分析仪

网友(2025-01-05):
我也想搞个玩玩,就是小白,也不敢入手 ,不知道频谱仪的带宽如何,是不是起始频率从0--HZ-----1GHZ只要有信号就能实时看得到,还是有一定的显示带宽的。
我的理解频谱仪0hz----1ghz不管在那个频道有信号都能实时捕捉,不知道正不正确,期待用过的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