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凌扁桶式电热水器清洗+更换镁棒(F5022-Y3H)

楼主(2024-11-03):
家中的华凌电热水器用了三年多了,也是时候清洗一下了。网上对于扁桶式电热水器的镁棒更换教程较少。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不洗不知道,一洗吓一跳
后面才知道,扁桶式电热水器,上下各有一根镁棒,而且规格不一样。
以我这个华凌WAHIN F5022-Y3H,容量50L的为例:
下镁棒(排污口处)规格为:20×210mm;
上镁棒(侧面板处)规格为:18×250mm;
大家如果也想动手清洗更换的话,可参考规格自行购买。

网友A:
其实还能再用两年

网友:
这镁棒还能用,三年后再换,市场上卖的不如原装的。

网友:
镁棒才刚刚有腐蚀,至少还有7层以上寿命

网友:
用了50年的热水器,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能再用两年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镁棒洗洗刷刷再装回去

网友B:
镁棒都是直接用到7年报废的 寿命  哪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棒都是直接用到7年报废的 寿命  哪需要更换?

一般厂家建议是2-3年清洗一次内胆。镁棒嘛,想着既然清洗内胆了,就顺便一起换了。

网友:
原装镁棒质量好点,网上卖的都不知含什么材料

网友:
大品牌的热水器清理一下就行了。。
搪瓷内胆不破镁棒消耗不明显的。。

如果内丹接触水,那镁棒损耗就快了

网友:
镁棒还能用几年

网友:
楼主南方的,水垢很少。

网友:
镁棒寿命还长着呢

网友:
原装镁棒质量好点

网友:
看起来还能坚持几年,不用急着换

网友:
还有2跟镁棒,厂家舍得本钱啊。
这水垢只能算一点点了,镁棒耗到指头大还能用呢,楼主这镁棒跟新的差不多呢,接着用吧。

网友:
我家也是华凌三年多  不过是圆体。看来3年还能再抗一年

网友:
打磨一下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