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友帮忙省了100元,DIY一个手持电桥BNC转接板,BNC开尔文镊子也可以两用了

楼主(2024-11-03):
之前买的一台中创的ET430手持电桥,100K的,用着还行

买电桥的时候顺带买了中创原厂的开尔文夹子,这个夹子和电桥连接用的是插片的方式,和台式电桥那种BNC的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要测贴片元件,又在拼多多买了这种电桥镊子,不过因为是两线的镊子,测小电阻的时候不好用。要想精确测量小电阻,还是四线开尔文的方式最好

开尔文的镊子我倒是有,不过是上一个台式老电桥带的,BNC接口,不能直接用在中创的手持电桥上。去淘宝闲鱼拼多多看了一下,适配手持电桥的开尔文镊子价格不菲,拿原厂的镊子来说,怎么也得100块钱,而且还是旧的,全新的原厂镊子相当贵,敢卖三四百的都有,告辞

然后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出现了,明月空闲的时候就帮我画了一张BNC转插片的板子,然后嘉立创下单,几天后沉金板就送到家里了,非常奈斯

板子布线并不复杂,就是Hpot+Hcur、Lpot+Lcur两组分别接到左侧和中间的插片上,然后四组BNC的GND共地接到右边的插片上就行了

淘宝红包买的四个BNC母座,总共花了四块钱,比起买原厂二手100多块的镊子,怎么也省了100块

夹之,焊之……

BNC母座焊完的样子

连接BNC镊子没问题,间距和松紧都很合适

插片插到电桥上也很合适

电桥做开路和短路校准

做短路校准的时候最好用个夹子把镊子尖夹住再做校准,这样电桥校准的结果更精确

然后找一颗82mΩ的贴片电阻做对比测试

用镊子夹贴片做测试是真的方便

BNC转接板测得的阻值是80mΩ,这个贴片电阻估计是5%精度的

然后换原厂的开尔文镊子,一样需要做开路和短路校准

开尔文夹子测贴片真的是各种别扭,尤其是0603、0402的小贴片,非常难夹

原厂开尔文夹子的读数也是80mΩ,奈斯啊奈斯

开尔文BNC转接板这就制作成功了,明月画板帮我省了100块,我是请明月吃一顿大烧烤呢,还是请两顿小烧烤呢

EOF

网友A:
这个重心会不会掰得太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心会不会掰得太狠了

不会,插片插到底,固定的就比较结实了,除非只插进去一点点,那样下翻的力矩会比较大

网友:
又多了一样称手的工具。

网友:
这帖子标题 总算没出现废话, 表扬鼓励一下

LZ作为资深老会员 本应该以身作则,  经常扯一些无关文字 哗众取宠

新会员 小年青  做标题党 还可以理解

网友:
DIY转接板,让开尔文镊子物尽其用

网友:
它的尺寸份量惊人

网友:
用直头BNC座子,表就可以躺着放了

网友:
这就是DIY的乐趣。

网友:
送个烧烤炉子过去吧,最合适

网友:
大烧烤必须2顿

网友:
手艺真好,就是羡慕这些大佬。

网友:
电桥镊子测量个贴片好用

网友:
吃烧烤?来试试我的手艺吧!!!

网友:
三顿吧哈哈哈

网友:
现在打分限额真低建议取消打赏限制 @家睦 ,现在发帖成本其实很高,如果再限制打赏会影响发帖积极性,另外就算限制了,人家愿意打赏给谁还是会只不过多来几次,不愿意打赏的有分也不会去加,所以限制的意义不大。那些天天水帖发垃圾贴没人给打分的让他们去闹吧,试问那种几张模模糊糊的图随便配俩个字的帖子或者干脆一图流100个问号看小说的垃圾帖子有谁会愿意打分?

这个镊子挺坐实的看着挺耐用~

网友:
真是高手的组合,不过一般人用不上这个,另外这样连接显示好累赘。

网友:
确实方便,桌面真干净,我的桌面像垃圾堆

网友:
不错,多厚的沉金板?

可以不用BNC转接,直接做一副插片的开尔文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