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几周陆续修了四台电磁炉全是老机

楼主(2024-11-03):
全是老机,都是这么多年亲戚家坏的拿过来,但以前不懂怎么下手,前些时候翻出一本电磁炉维修书本,这书是2007年出版的。静下心来研究,居然还真是全修好了。

那两台白的都是2003看左右的,都还是变压器供电,用料都是很不错的,起码线圈都是铜的。
最麻烦是那台艾美特,原来是炸管的,除了电阻有变值换了电阻,换了IGBT,还把整流桥,各驱动三极管,稳压管都测了,都没问题,还有了使用线圈位串灯泡大法,这台机特殊,线圈串灯泡居然会闪亮,各条件都说明正常,结果试机一检锅IGBT再烧了,把维修插座的保险都烧,后来再测,原来是0.27的大电容容量没了,居然测少了它。换完又全测了个遍,还是没敢去掉串灯,还怕会炸,后来实在是硬着头皮试机,居然没炸。
剩下有三台都是不检锅,把里面的大电阻都全拆测了,结果都是无一例外都是个别阻值变大,网上买了对应的金属膜电阻,还加大了一瓦,为了保险还把大电容都拆了测量容量,容量多数没问题,只是小了一点。

这台是美的,不检锅,把同步电阻820K都换了就好了,串联的240K也换了

下面这台是九阳的,板子比美的小,太脏了,也是换了两电阻,然后用洗板水洗了干净板子,装回就好了

还有两台就没怎么拍了,因为都是空闲时间断断续续的修的。

下面是之前用防水盒做的维修插座,修电磁炉用这个可以一定程度防炸,但要测全功率要就时就只能看功率,并没保护得了

贴上打印纸马上高大了。

网友:
电磁炉里放点蟑螂药有效防止短路

网友A:
这么好的书?我家里也有两台,放几年了,没本事就好。

网友:
我修了一台美的,不是楼主那么厉害的维修,是直接换整个电路板那种“维修”。

网友:
这个维修插座还蛮实用,方便直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书?我家里也有两台,放几年了,没本事就好。

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没准就修好了呢?多拍点照片,症状描述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没准就修好了呢?多拍点照片,症状描述清楚

症状就是不加热,不报警,放不放锅都一样,电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症状就是不加热,不报警,放不放锅都一样,电容换了。

还是不检锅啊,重点还是测各个插件大电阻,记得要焊开一个脚 来测,反正我那些不加热不检锅的全是电阻问题

网友:
老师在身边还怕修不好。

网友:
早期的用料、做工都是货真价实的!

网友C:
喔豁豁,这下别人都知道楼主会修电磁炉了,整个小区的人都过来排队蹭了

网友:
有一个白色的美的电磁炉,近二十年了,现在还能用。

网友D:
修一个要多少时间呀?想和你做亲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豁豁,这下别人都知道楼主会修电磁炉了,整个小区的人都过来排队蹭了

没这么夸张,我们又不做村中的显眼包,还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一个要多少时间呀?想和你做亲戚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现在也是晚上有一点点时间或周六日才搞一下,已经这样还给老婆骂不去看孩子做作业。中年男人不好当啊。
那些不检锅的测测电阻测测电容还是比较快的,但炸管的,就要测得多不少东西了,关键新手还是怕这怕那,帖子上这台炸管的,除去等网上元件的时间,换上还各种测还对照书本的原因,全排除了才敢去掉保护测试,至少花了一周的空闲时间。

网友E:
米家炸管的一台  换了IGBT 串灯还是亮不灭 没敢插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现在也是晚上有一点点时间或周六日才搞一下,已经这样还给老婆骂不去看孩子做作业。中 ...

我觉得要检测太长时间的话,就不值得修了。修理会有什么危险吗?我是菜鸟,断电后修主板一般不会被电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家炸管的一台  换了IGBT 串灯还是亮不灭 没敢插电

说的我这菜鸟都不敢修了,我都是换完就直接通电,其他的不懂

网友F:
c32的空开有个屁保护作用,换个c10或者c16的,不要用垃圾德力西,用正泰的,机器还没把管子炸开就跳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32的空开有个屁保护作用,换个c10或者c16的,不要用垃圾德力西,用正泰的,机器还没把管子炸开就跳闸了 ...

我的电磁炉前面有个闸刀开关,炸管时,闸刀开关两条保险丝都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