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木头开关暗盒开裂了,怎样维修?

楼主(2024-11-03):
拧面板螺丝的木头裂开了,螺丝拧不牢固,

怎么修理比较好?

网友A:
网上有买暗盒修复器,不想花钱,就里面砸个木头,临时用没问题……

网友:
暗盒修复器,很便宜,能解决问题。

网友:
孔再扩大点,装个膨胀螺钉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买暗盒修复器,不想花钱,就里面砸个木头,临时用没问题……

将裂开的木头清理好,重新镶嵌一块木头,这个很简单,并不难处理

网友:
灌点热熔胶再拧螺丝

网友:
我见过就是一个用木头钉成正方形代替暗盒用的 木头坏了换那一块吧 这个具体看你手头有啥东西替换

网友:
侧面再拧二棵短快丝直接搞定。要不就是螺丝斜着拧。

网友:
底盒修复,网上有的是,我用了,巨好用

网友:
修复开裂的木头,滴注胶水入到裂缝里,再按压紧实到胶水干硬即可。

网友:
简单的要死 加木龙骨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