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国产低价蓝牙/SPDIF接收器并改善指示灯漏光问题

楼主(2024-11-03):
买的电视机没有音频输出,想接在老多媒体音箱上接不上,花了31.5元买了一个国产低价蓝牙/SPDIF接收器,转成音频输出,并还可以作为蓝牙接收,让老多媒体音箱变成蓝牙音箱。
接在电视这个接口上,并在电视设置里面,将音频输出改成SPDIF。

拆开和大家分享一下。

外观如下:

点位器带开关功能,一个模式切换按钮,切换蓝牙和解码器(SPDIF)模式。

拔下电位器旋钮,拆下前后面板的8颗螺丝,取出主板。

反面没有器件,正面主要两颗芯片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颗蓝牙接收加SPDIF接收芯片,主要功能都是这个单颗芯片实现,可惜,这个型号查询不到。

还有一个线路放大器

禾润电子科技(嘉兴)股份有限公司的HT97220为差分输入、可直接输出的线路驱动器/耳机放大器。5V供电时,器件为32Ω耳机负载提供125mW驱动。IC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整增益。
IC内部电荷泵对输入电源反相,产生负电源。放大器的输出级由输入正电源和电荷泵输出负电源供电,双极性供电使得输出偏置在零电位,省去了大尺寸、容易引入失真的输出耦合电容。
IC上电或断电时没有咔嗒/噼噗声。

试了一下,接耳机驱动能力也还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SOT23的小LDO。

看起来,这类廉价国产产品,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给低廉的价格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

改进,LED灯没有使用导光柱,直接是贴片的蓝光LED,导致USB口和缝隙都发出蓝幽幽的光,导致一下子档次跌了不少。

我不喜欢这种四处漏光的效果。

用了最简单的胶带修改大法解决了该问题,效果还不错,类似产品估计也可以采用,和大家分享一下:

修改之后,漏光消失了,好!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玩得B格有点高啊。欣赏!

网友A:
这个还不错。我买两三块钱的蓝牙接收板,准备改来给老音箱用,底噪大得很,甚至有滋滋声。

网友:
现在的电视许多音频通过HDMI传输了,模拟音频尽量还是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错。我买两三块钱的蓝牙接收板,准备改来给老音箱用,底噪大得很,甚至有滋滋声。 ...

我买的那种六七块钱的效果还不错,接收距离也还行

网友:
便宜实用的方案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看样子就知道这比一般的接收器强

网友:
楼主厉害,很实用的方案

网友:
机器做工很好啊。你这妙招更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错。我买两三块钱的蓝牙接收板,准备改来给老音箱用,底噪大得很,甚至有滋滋声。 ...

加0505隔离电源 一元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