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联想笔记本电池是不是饿死了?有办法修复么?

楼主(2024-11-03):
各位遇到过类似情况么?
如何修复这个电池呢?

网友A:
这种电池已经基本无法修复了,除非你能破解。联想好多款都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已经基本无法修复了,除非你能破解。联想好多款都存在这种问题。 ...

怎么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已经基本无法修复了,除非你能破解。联想好多款都存在这种问题。 ...

把保护板破解了么?

网友:
测量一下电池有没有输出电压?我曾经修复过一款,电压低于额定50%,显示和你的一样。擦了擦两边触点后,电压稍微高了点。用原机电源直接充一小会,两分钟,电脑插电不装电池,开机后安装电池,电池奇迹开始充电。充满,放到自动关机。再冲就OK了。

网友:
笔记本电池多数带锁,也就是电芯亏电后,电池就宣布报废了,即使换电芯也不行
联想这个提示有点鸡贼啊,特意说明是电池正常损耗导致的故障,和新能源汽车电池终身质保套路如出一辙(电池正常损耗不保)

网友:
我得联想本,重装系统,原厂电池不识别了,还好在保售后换了,然鹅新电池不到2年就大肚子死了。直接撸东子的第三方电池。。。美帝良心想么

网友:
现在大多用软封装电池,很容易鼓包失效,不如18650的可靠,就是体检大一点。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