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富士宝IH-P260 真铜大线圈 电磁炉

楼主(2024-11-03):
得一富士宝IH-P260,拆解清洗过程中发现是2004年得产品,用料真厚实,现在得没法比。

风扇边沿画红框的地方有尖角,手感不好

线圈

散热片

清洗后测试3个大电容,发现2uf的电容只有1uf多点,果断换新,其它足量,主板其它元件用表测没发现问题,安装后测试正常,最大电流达9安,功率足。
难得的好产品,下一步做一周的使用烤机。
=====
疑问:2uf的电容只有1uf多点,能导致爆管吗?

网友:
防止抓风扇部位才有尖角

网友:
这种 风扇 部位内凹设计 用心了,不像其它,好像现在手机摄像头,突出来一坨,跟着支撑脚、整体 都要加高。

网友:
富士宝也算是电磁炉的鼻祖之一

网友:
老货了,老货用料扎实耐用

网友:
以前舍得用料

网友:
以前卖价高,舍得用料

网友:
前期的富士宝电磁炉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铜盘看起来舒服啊

网友:
这大线盘,真不错

网友:
这些尖角是为了抬高距离加大进风量吧。

网友:
这是真日货吗?

网友:
最先见到电磁炉就是富士宝的,那时也是千元级别的~工资3~5百元时代,一般买不起它。
铁芯变压器+铜线盘是特点。

网友:
当时用料很好。旗舰机都有无线快充的话,电动车充电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
20年了,,不得不说老货真的耐用。。现在的工业垃圾和快消品居多。。谢谢分享

网友:
好大的铜线盘

网友:
风扇的设计不错,尖角是为了保持风道畅通的

网友:
我现在家里用的也是零几年的大铜线圈电磁炉,能效比现在的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