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LittleBigMouse – 让多屏幕操作丝滑如一,鼠标移动再无边界

楼主(2024-11-03):
Little Big Mouse 是一款适合于 Windows 10、11 的开源工具,它可以智能处理多显示器之间的 DPI 差异和物理尺寸差异,让鼠标在跨屏幕移动时保持精确对齐和流畅过度,提供更自然的多屏操作体验。@Appinn
来自发现频道,@jerrylus 同学的推荐,他做的几张图真好。LittleBigMouse: 在不同 DPI 的屏幕之间顺畅移动鼠标
解决 Windows 下因为屏幕 DPI 不同导致鼠标无法顺畅移动的问题,让多显示器之间的交互更符合直觉。
遇到的问题
Windows 的多显示器支持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显示器之间的边界是根据逻辑像素而非物理大小决定的。
举个例子,假设有两个物理尺寸相同的显示器,但它们的分辨率不同,一个是 1080p,一个是 4k。如果将这两个显示器左右并排放置,且连接到同一个 Windows 系统下,两个显示器虽然物理上相联,但是使用时会存在一个死区,鼠标移动不过去,如下图所示:
导致这一问题的核心原因是两个显示器的逻辑大小(由分辨率决定)不同,因此 Windows 并不会认为物理上连接的边界是可跨越的。
如何解决问题?
LittleBigMouse 解决了这一问题,在鼠标跨越边界的时候,会自动计算在下个显示器上的合理位置,以此消除死区,让显示器之间的交互更符合直觉。
此外,LittleBigMouse 也支持在不同物理大小的显示器之间自动进行坐标转换,从而完全消除边界死区的存在。这一功能可以通过勾选「Allow Corner Crossing」开启。
下图是我自己的配置,以及使用前后的对比的示意图。使用前显示器之间均存在不同大小的死区,导致在多显示器之间切换时十分容易找不到指针。(以为移过去了,实际上卡在了边界)使用后就直观多了,真正做到了指哪打哪。

真诚推荐任何受到了和我一样显示器边界困扰的 Windows 多屏用户都去试用一下这个软件,会让你惊叹本来就应该如此!
获取
  • GitHub
  • 搬运:扫码关注小众软件微信公众号,回复 LittleBigMouse 获取网盘下载

网友:
多屏幕用户的福音

网友A:
下载了,19M大小,而且还要安装,于是就退出了。不如另一款,也是github上的,几百k大小,还不需要安装,直接双击运行使用,github搜
infinimouse 这个工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19M大小,而且还要安装,于是就退出了。不如另一款,也是github上的,几百k大小,还不需要安装,直 ...

谢谢,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