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家品牌燃气热水器怎么选购?

楼主(2024-11-03):
今年带恒温的燃气热水器价格下降了很多,杂牌新飞这些200多元,

海尔、统帅、万家乐、万和这些400多元,比去年降了一半。
500元的很多写着是水气双调,这前两年不是要1000多的功能吗?

请教下各位拆机师傅,各家低端恒温燃气热水器,各有什么优势设计?

譬如防护措施哪家好些?
热效率哪家好些?
哪个牌子更耐用?

注:请不要简单推荐一个品牌来凑热闹,我问的是具体品牌用到的技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中,
也在考虑更换热水器,
看马家不同品牌价格差异太大了

昨天双11,买了海尔的leader 12升,370元。

恒温、变频、wifi这些功能都有了,缺点是最小火力,说明书和物品描述不同,5kw 和 7.5kw,这可是重要参数,夏天烫不烫死人就看这个了。但他物品描述又写了有微火力,真不知道它的微火力是啥概念。我理解是小于3.5kw最好。

在这个视频介绍了各项参数的意义,和不同品牌的参数对比,这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这位视频博主: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myHYxEbW

网友B:
最低要求,换热器要无氧铜不要科技铜、航空铜。
支持7天无理由的可以自己比较下,结构螺丝用机制螺丝的比自攻螺丝好。

网友C: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便宜

前年买的海尔 750    刚才看了一下 62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便宜

前年买的海尔 750    刚才看了一下 620  ……

你不会是搜索老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要求,换热器要无氧铜不要科技铜、航空铜。
支持7天无理由的可以自己比较下,结构螺丝用机制螺丝的比自 ...

这个螺丝,普通拆机图都看不出来吧?

有评测说无氧铜管用料太薄,磷铜做不了这么薄,所以反而好。

楼主:
哪方面设计让你觉得它不错呢?

网友D:
预算多少钱?对热水器具体要求有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算多少钱?对热水器具体要求有哪些呢

预算上面可以看出:300~500元。

随行就市嘛,我现在不可能按去年价格去买冤大头产品。

网友E:
林内,目前八年的老机器正常用无压力
如果要性价比,选美的,万和都可以,重要是要选对排量 家里几个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林内,目前八年的老机器正常用无压力
如果要性价比,选美的,万和都可以,重要是要选对排量 家里几个人用 ...

国家规定8年报废,林内耐用还得要求年检人员通融。

网友:
支持一下。我家也是林内

网友:
万家乐,可以!

网友:
林内,上海这里用的比较多,十几年无异常

网友F:
能率,林内,闭眼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率,林内,闭眼冲

我是问各品牌的设计优点。
大家都叫我无脑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各品牌的设计优点。
大家都叫我无脑冲了

广东货,比的是能用的前提下降成本,不加成本的前提下加功能,在一个三五百块买热水器好像三五千要讨老婆一样,是个人就行了呗,想那么多嘎哈

网友:
汇报一下,昆山生产的台湾樱花的 液化气(煤气瓶)恒温 热水器((不是广州樱花),2003年购买的数码管显示温度的老款,8升 热水流量),一直还在用,每1-2年拆开看看燃烧室,没有积碳现象。大概 2009年左右 小区改管道煤气,煤气公司派员上门整改,好像用 直径2.5mm 的钻头 给燃烧室喷头扩孔后 就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
在京东看了几款评价,都说夏天水温太高,显示温度跟实际水温差十几二十度。
看来微火功能比较重要些,可是海尔号称精准微火的,评价里也是说水温太高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