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记录仪说明书写最大支持32gtf卡,但是插入64g卡好像也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24-11-03):
是不是写到32g以上,会出问题?

如何确认记录仪是否支持64g tf卡呢

网友:
那不就是只支持SDHC卡吗?

大于32G的是SDXC卡

网友:
用不完的,能识别和能存储是两码事

网友A:
能识别比用设备格式化一下,因为可能是主控不支持exFAT格式,支支持FAT32格式。

如果是这样也会写只支持3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比用设备格式化一下,因为可能是主控不支持exFAT格式,支支持FAT32格式。

如果是这样也会写只支持32 ...

fat格式,单文件大小不能超过4G,支持2t以下硬盘

网友:
64就是一个分水岭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格式,单文件大小不能超过4G,支持2t以下硬盘

好家伙更老,一代SD的增强系统。。。

系统自带格式化出来都是FAT16的老格式。

网友B:
不一定会出问题,近几年的主控应该不会只支持到SDHC。有一种可能是上市的时候固件只支持到32G存储,固件升级以后就会支持更大的内存卡了。试试格式化一下,记录一段时间再放到电脑里看看,我遇到几个记录仪/摄像头也是号称最大支持32G,实际用64G也没问题的。

楼主:
为何64h是分水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会出问题,近几年的主控应该不会只支持到SDHC。有一种可能是上市的时候固件只支持到32G存储,固件升 ...

说明书写最大支持32g tf卡,但是64g tf卡插进去也能格式化,这是怎么回事?
能把64g 用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会出问题,近几年的主控应该不会只支持到SDHC。有一种可能是上市的时候固件只支持到32G存储,固件升 ...

它的应该是类似的事,先用读卡器用电脑格式化成FAT32,直接怎么用,直到滚满视频,用电脑全部导出,看看是否受损,如果没有受损就怎么用就完事了。

这种只要不用做引导(比如导航仪)或存储超大单体文件,一般问题不大。。没有新固件支持的就只能怎么凑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写最大支持32g tf卡,但是64g tf卡插进去也能格式化,这是怎么回事?
能把64g 用满么? ...

我的实践证明是可以用满64G的,号称最大支持32G的摄像头,插64G的卡,录一段时间以后电脑读卡,占用59G。
我的感觉是硬件上SDHC和SDXC差不了太多,软件上SDHC应该是FAT32格式(32G限制的由来),SDXC应该还支持exfat格式。是否支持exfat格式,由固件决定,所以会发生更新记录仪/摄像头固件以后能够支持大于32G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实践证明是可以用满64G的,号称最大支持32G的摄像头,插64G的卡,录一段时间以后电脑读卡,占用59G。 ...

FAT32文件系统的文件大小限制为最大单个文件4GB

32g和fat32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32文件系统的文件大小限制为最大单个文件4GB

32g和fat32有什么关系?

众所周知,在 Windows 上,只有低于 32GB 容量的分区才能选择格式化为 FAT32。但这一限制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呢?近日,已退休的前微软工程师 Dave Plummer 则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回忆了其当初做出这一决定的心路历程。
FAT32 指的是文件分配表是采用 32 位二进制数记录管理的磁盘文件管理方式,因 FAT 类文件系统的核心是文件分配表,命名由此得来。FAT32 从 FAT 和 FAT16 发展而来,有着优良地稳定性和兼容性,能充分兼容 Win 9X 及以前版本、维护方便。但缺点是安全性差,且最大只能支持 32GB 分区,单个文件也只能支持最大 4GB。
考虑到实际上 FAT32 文件系统可以管理高达 16TB 的容量,Plummer 当初做出 32GB 这一限制似乎有点武断。据 Plummer 回忆称,他于上世纪末期参与了将 Windows 95 shell 移植到 Windows NT 的工作。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对 Windows Format 的重做;对此,Plummer 表示“由于 Win95 系统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它必须进行替换并完全重写”。
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曾认真过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群集大小才能为将来的 Windows 用户提供潜在的支持。然后发现,庞大的群集数量会带来同样庞大的容量,但也会造成巨大的空间占用。譬如:选择 32kb 的群集大小,即使是最小的 Hello, World 程序所需的几个字节,也会占用 32kb 甚至更多的磁盘空间 。
彼时,Plummer 能拿到手的最大的测试用存储卡的容量为 16MB。因此他想的是,如果将 16MB 乘以 1000,然后再增大一倍以备不时之需,应该是足够 NT4.0 操作系统整个生命周期使用了。
所以,他选择了 32GB 作为 FAT32 格式化的极限容量。但 Plummer 也表示,他当时打算的是将这作为一个临时化的决策;孰不料却成为了永久性解决方案,一直影响到了 25 年后的今天。“这是我犯下的,一个不能被原谅的致命错误......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简单的缺乏远见的问题,再加上临时解决办法变成永久性解决方案的老问题。”
不过好在如今 NTFS 和 exFAT 格式的普及已经破除了 FAT32 所带来的限制。

微软在Windows11预览版中,将FAT32文件系统格式化容量限制从32GB提高到2TB,但文件4GB大小限制仍存。预计该功能将随Windows11 24H2版本推出,FAT32已存在近3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写最大支持32g tf卡,但是64g tf卡插进去也能格式化,这是怎么回事?
能把64g 用满么? ...

设备本身能格式化,能显示用了多少就正常.

网友:
格式的问题,设备上能识别并格式化成功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13年前的摄像头,官方说明最大支持32G,插个128G照样识别,可以格式化使用,已经使用1年多

网友:
插128g都能用

楼主:
128g一般用不了吧

网友:
我的海康摄像头21年的,说明书支持128g,前段时间169入手了一个512g闪迪,插上能格式化能识别,开全天录像也能录,但是不定时就识别不了存储卡,重启摄像头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