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10A电流档说大电流最大测量时间是10秒,你遵守了吗?

楼主(2024-11-03):
我感觉线会发热,挺危险的。10分钟,出问题别找商家。

表本身没有什么发热的。估计要那种大的分流器才能长时间。

网友:
在实际测试中90%以上的使用者不会遵守的~

网友A:
这个电流如何消耗掉

网友:
长时间测大电流,就不可能用万用表去测了,这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如何消耗掉

在日常的场合,消耗不掉,电荷守恒。如果你有个足够大的加速器可以产生足够的正电子才可以湮灭掉。我记得BEPC是140mA。据我所知就算用LHC也没这个产量…

网友:
台式表可以吗?看插座和保险都是比较粗的

网友:
10*10*0.01也是1瓦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日常的场合,消耗不掉,电荷守恒。如果你有个足够大的加速器可以产生足够的正电子才可以湮灭掉。我记得 ...

这些年好像不怎么提正负电子对撞机了,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年好像不怎么提正负电子对撞机了,啥原因呢。

其中含有负能量,不能提

网友:
每块万用表上都有提示哈,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年好像不怎么提正负电子对撞机了,啥原因呢。

花钱没成果啊。国内原来很多搞高能物理的想国家投钱搞个大型的加速器的,杨振宁为首的一群人联名说这个领域已经几十年没有什么实质性发展了,现阶段投钱,没有更高级的理论引导的前提下,单纯是国外同级别的技术堆量大管饱几乎只是让钱打水漂,不如把经费用在什么其他地方,好像就叫停息了。主要原因是确实振奋的结果和理论突破,也很多年没有反馈技术实际了

网友D:
单纯是保险的问题吧。10A保险理论上10A是最大额定电流了。实际上很多表20A量程也是用10A 11A的保险,跟你说也是10s然后冷却15分钟

网友:
测量10A电流很少超过十秒,有意识的试过测量一两分钟,就是会发热量大,偏差超规格,但温度没有到危险的程度。测试用的万用表体积比较大一些,10A分流电阻的空间也比较大,如果是小尺寸表,散热不够可能会有点危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年好像不怎么提正负电子对撞机了,啥原因呢。

一直有成果,还是挺不错的,可能因为不是圈里人接触的并不多。
说起建造大型加速器,我个人是支持的,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成就非常高,但也不意味着他在建加速器方面的观点就一定是正确的。前不久李政道先生去世了,和朋友闲聊,我算是学物理的逃兵,但对物理的喜爱或多或少和李先生当年为中国物理学做的事情有一点点关系。李政道先生千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纯是保险的问题吧。10A保险理论上10A是最大额定电流了。实际上很多表20A量程也是用10A 11A的保险,跟你说 ...

保险是这条路径上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因为保险。

网友:
楼上那个如何消耗10A电流,其实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要想每秒湮灭掉10C电子,产生的功率是10MW。这是个多大的数呢?可以对比一下三峡电站单机7MW。这大约是一台半。
不过我想楼上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想的是电功率,要分清楚表消耗的电功率和负载消耗的,想算电功率只有电流是不行的,还要有电压。

网友:
这个限制是针对表的内部发热而设的,与表笔线无关。

若感觉表笔线发热,只需换一条好点的表笔线便可以了。

网友:
暂且不说表内电流回路能不能较长时间抗住大电流,有些表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测量较大电流,读数从测量开始就一直在蹭蹭蹭变化!而设计用料比较好的表,几A的电流,可以较长时间保持读数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纯是保险的问题吧。10A保险理论上10A是最大额定电流了。实际上很多表20A量程也是用10A 11A的保险,跟你说 ...

用 10A 的保险丝来测 20A 的电流,时间的确不能太长,否则很容易便会烧保险丝。

若 10A 的保险丝来测 10A 电流,这个测长时间也是可以的。但万用表需要考虑整体的散热问题。

楼主:
大电流要分流器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是电流环,,,或者是霍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