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设计独特的电吹风开关

楼主(2024-11-03):
家里有个杂牌的电吹风,档位开关是个4档的,用了一段时间最高档风力不强了,在网上买了个同型号开关,换上不长时间又不行了。拆开一看,触点烧损严重,并且塑料件有烧熔的情况

网友A:
看着像电热风筒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电热风筒开关

是,就是风筒的

网友:
三十年前的电热毯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没有加热的档位吗?

网友:
没见咋开关的啊。

网友:
这样的构造很容易虚

网友C:
质量堪忧呢

网友:
触点做工很好

网友:
这样的拨动开关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尝试改可控硅通断,触点不过大电流。

网友:
大电流烧开关。。。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热的档位吗?

好像最下面是0,1档是冷风,2档是低温低风,3档是高温大风。烧了的情况就是最高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堪忧呢

这样一个开关淘宝红包抵扣后还8块多,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