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垃圾墙上插电板,带大电流发热,几滴WD40治疗好了

楼主(2024-11-03):
简直想不到,本来想换一个新的,但是给插头上滴一定WD40,然后反复插几次,再带1200W的热水壶,完全不发热了,简直是神奇啊

估计是在厨房,里面进了油烟,长久接触很糟糕了

插头下面还带个排插的

楼主:
滴一点WD40,插拔几次,再滴一点。

网友A:
用了WD40,触点有一层油膜,不应该阻碍导电吗?

网友:
真的很奇怪

网友:
又是这种厨房重油污的情况,插座废的最快,一接触不良又大电流就容易烧插头,搞点东西防护一下,能减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WD40,触点有一层油膜,不应该阻碍导电吗?

在电位器里面用,效果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位器里面用,效果都很好

WD-40还有这个功能?受教了

网友:
又验证了WD40的一个新用途,以后有机会了也用用。

网友:
也可以断电后拆开用无水酒精刷洗

网友B:
应该是WD40的溶解性,融掉了附着在插座触头上的油膜,反复插拔后又起到了“推开”的作用。
感谢楼主提供了个好思路!

网友:
又一个新发现

网友:
神油新技能

网友:
WD40不愧是神油。

网友:
WD40是什么东东?

网友:
看这油污  。…。…。…。…。……

楼主:
人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220V电器开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WD40的溶解性,融掉了附着在插座触头上的油膜,反复插拔后又起到了“推开”的作用。
感谢楼主提供了 ...

是的。原来那里面油膜很厚。难清理

网友:
下回碰到了也用这种方法解决

网友:
WD40真的新用途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