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感应灯增加常亮开关

楼主(2024-11-03):
昨天刚折腾的加电池开关,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831-1-1.html

这才用了一天半,又有新想法,就是既然大电池了,有时候当普通灯用下续航也是够的,所以想加个开关把人体感应开关旁路了,经测量,如图的点位短接起来可以让灯珠组的负极和电池负极直接连起来,焊线加一个开关用来短接。

焊好线打孔,上次那个孔是本身有一个可能用于穿绳子的位置,只需剪开就好,这次凭空打孔,用的是烙铁烫,锉刀挫。

开关放好位置打热熔胶,这里线从旁边绕了一下,否则浮起来的话照出来影子就不好看了。

完成,发现常亮档的亮度比感应档亮一些,不多但是感知明显。

网友A:
我想要增加点亮的时间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增加点亮的时间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改某个配置电阻,具体我不懂,我是电子小白

网友:
敞亮没啥必要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增加点亮的时间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看主控,有的带延时设定电阻。

网友B:
感觉那么点电,常亮艹不了多久。而且灯珠散热设计是间隙工作的,常亮会导致过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那么点电,常亮艹不了多久。而且灯珠散热设计是间隙工作的,常亮会导致过热吧? ...

就是想当临时照明用下,你这么说确实有道理,可能没一会烧了

网友:
我最先买的版本,自带常亮,关机,自动 3个挡位调节, 后来买的就没有这个功能了,毕竟才9.9包邮,一个能省一块钱

网友:
办法不错,就是开孔美观上有所欠缺。

网友:
常通比感应亮,应该是差个mos管压降

网友:
后面买的感应版本的,很多都不能调延时的时间,节省成本

网友:
改装了到是挺好的,就是开口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