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飞利浦DVP3800/93可以播放这种大容量mp3格式的盘吗?

楼主(2024-11-03):
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有些dvd的壳上有专门的mp3标志有些没有呢?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图①光盘格式 图②飞利浦DVP3800/93 图③mp3标志

网友:
mp3只是一种名字。。各种压缩率,各种编解码有很多吧,,,,,

老设备不一定有能力处理的

网友:
有知道的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mp3只是一种名字

网友:
可能MP3刻成盘也能读取出来,不确定

网友:
试一上呗

网友:
这个只有试了才知道

网友:
飞利浦DVP3800/93可以播放这种大容量mp3格式的盘吗?

网友:
老设备
老格式
兼容的
放心吧

网友:
播放跟码率有关   能放DVD   理论上播放mp3根本不在话下

网友:
能播放MP3,曾经是一个卖点,后期的DVD一般都支持
再后期还能播放MP4,rm,DIV等格式也是一个卖点
这个机器支持MP3

网友:
应该是支持U盘播放,但是早期的机器不支持中文文件名,码率不能高过128。

网友:
mp3是一种压缩格式,机器解码器集成mp3解码器就能解,就能播放mp3格式的文件,新款机器已经集成和流行了。

网友:
这种古董级的家电,激光头还没有被污染?还可以正常读碟么?

网友:
估计可以

网友:
MP3是一种音频压缩技术,其全称是动态影像专家压缩标准音频层面3(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 III),简称为MP3。它被设计用来大幅度地降低音频数据量。利用 MPEG Audio Layer 3 的技术,将音乐以1:10 甚至 1:12 的压缩率,压缩成容量较小的文件,而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重放的音质与最初的不压缩音频相比没有明显的下降。它是在1991年由位于德国埃尔朗根的研究组织Fraunhofer-Gesellschaft的一组工程师发明和标准化的。用MP3形式存储的音乐就叫作MP3音乐,能播放MP3音乐的机器就叫作MP3播放器。

MP3光盘在vcd时代就可以完全解码了,dvd放这玩意更是默认可以,贴个MP3图标之堕过看上去功能多罢了。

网友:
似曾相识

网友:
不一定,老设备不一定支持这个格式,或者如果老设备有刷机包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