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森海塞尔MM550-X耳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4-11-03):
森海塞尔电池鼓包了拆开换掉,拆壳很简单翘开就好了我估计是以前这个已经换过电池了因为PCB上标注了电池型号是ATL的电芯,下图可以看出来电池鼓包严重

电池信息

和待更换的电池对比一下

更换上去的电池是带保护板的之前的是没有的 就正负极焊上去就好了测试充电正常

后面就是把壳子装上就好了胶水都没用。再上一点拆解过程中拍的几张图

到此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口香糖电池大量利用

网友:
这耳机牛啊

网友:
这耳机做工可以

网友:
森海塞尔产品价格整老高,确实做工可以

网友A:
森海塞尔耳机,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软包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
感应灯自带的电池刚好能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又学习了!!

网友B:
PCB做的真不错,还有4个可调电阻调整音色

网友:
耳机不错,估计不便宜

网友C:
国际大品牌用的电池这么差劲

网友:
还得是大电池啊,不仅好换,续航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做的真不错,还有4个可调电阻调整音色

不敢乱拧怕调不回去

网友:
还是大耳机好,换电池都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际大品牌用的电池这么差劲

这可能已经换过一次的了原装的应该是ATL的电芯PCB上有标注电池外壳上也标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森海塞尔耳机,看着确实不错

可是听起来动次打次感觉没有我飞利浦的6110的好

网友:
顺手把耳机也展示一下啊
这款耳机的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