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换原厂换牧田——Siroca无线吸尘器换电

楼主(2024-11-04):
2018年小黄鱼收了一台号称小日子品牌“Siroca”的无线吸尘器(后发现是公模,同款的还有“乐致MTH01”、“西哲S48E”、“惠尔普K7”……)
有坛友倒是拆过一个同款(传送门:西哲S48E手持吸尘器拆解维修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虽然不是啥大牌,但好在体积小,设计合理,重量轻,家人倒是很喜欢用。

服役第四年,主板挂了,直接用微动开关+继电器控制马达,暴力修复(上图是原控制部分借用传送门里坛友的拆机图)

服役第六年,电池包无输出了,检查是控制板挂了,合适的同款电池包马云家报价接近2张毛爷爷,DIYer表示——“怎么不去抢?”

拆开电池,5节18650串联,总电压21V…………,这电压平台这么这么眼熟呢
下单,到货,开工

先脱光光…………

吸尘器原取电口直接咔嚓掉,焊上T插公头,牧田取电器焊T插母头,接头处热缩管包它两层。

吸尘器、取电器、电池包——联调测试。上电正常,准备合体

取电器和吸尘器结合方式选择了——螺丝

本打算用热熔胶或者AB胶大法的,但电池仓有负责吸尘器机体固定的螺丝,考虑后期维护,选择了4颗小自攻螺丝让双方“能分能合”

合体后插入电池,开机,数码管显示电压正常(这个数码管电压表也是第一次暴力改造时候替换的,后面的换挡按键因为没有主板已经废弃,现在开机就是高速档)

外壳复原,装上10节电池(5S2P)的电池包,续航能力直接翻一倍,希望这次改造能让这小机器再被压榨几年……

网友:
改的真好,实用。

网友:
改造的不错,这种玩意就是电池是易耗品。如果把电池可换的确实可以用很久

网友:
改后可随便换电芯了。

网友:
楼主改的真好,比原配的电池方便充电

网友A:
正好请教一下,我有个TEK吸尘器也想改电池接口
反正都是重新买电池, 大艺接口,和牧田接口,选哪个更优?

网友:
实用的改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请教一下,我有个TEK吸尘器也想改电池接口
反正都是重新买电池, 大艺接口,和牧田接口,选哪个更优? ...

看你哪种接口工具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请教一下,我有个TEK吸尘器也想改电池接口
反正都是重新买电池, 大艺接口,和牧田接口,选哪个更优? ...

感觉哈,电动工具多,上大艺A3口
杂物(气泵,水枪,灯)啥的多,就牧田

网友B:
这种改法不错,实际使用更强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哈,电动工具多,上大艺A3口
杂物(气泵,水枪,灯)啥的多,就牧田

其实我两种工具都没有,现在才开始准备添置

网友:
改的好,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法不错,实际使用更强劲

确实,原机5串1并电池,全功率130瓦有明显的降压降速,换上5串2并10节电池包后明显暴力多了

网友C:
对嘛 就应该用电动工具电池 量大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嘛 就应该用电动工具电池 量大还便宜

家用无线电器电压也就那几个电压平台,电动工具早覆盖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