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本田缤智故障灯亮求助

楼主(2024-11-04):
2017款1.8L本田缤智,开了7年了,昨天早上突然亮故障灯,开过一会又灭了,后来再开又是故障灯都亮起,用OBD测量不出,今早试车还是一样,求助

看故障灯判断应该是与刹车有关的问题,但是踩刹车又没有问题,自动驻车功能失效,不能亮AUTO,看了刹车油不缺,向遇到同种故障的坛友求助一下
谢谢

感谢各位的意见,在百度上面查了一下,有个小韩修车a的视频,还有TB上修ABS泵的,基本是ABS内部接触不良,需要手工开盖焊接引线,等周六再修了,以下是ABS开盖图。

网友:
大众系的出这种类似的问题,是轮速传感器出问题了,十几块钱一个,四个轮子各有1个。
本田的不晓得是不是。

网友:
可能是ABS传感器坏了,也就是楼上说的轮速传感器。

网友:
刹车液也检查看看

网友:
亲,建议您换车

网友A:
大众这样是轮速传感器的问题。但是有故障码是可以读出来的。我看你这个也是跟abs 刹车有关,大概率也是轮速传感器。
有故障码了还读不出来????

网友:
没有故障码应该不是真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这样是轮速传感器的问题。但是有故障码是可以读出来的。我看你这个也是跟abs 刹车有关,大概率也是轮速 ...

读不出来,查了一下,ABS泵内部接触不良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不出来,查了一下,ABS泵内部接触不良是通病

是不是读取设备不行啊。abs都报故障了怎么会读不出啊。。
大众的就连收银机天线开路(无故障码)都能读出来。
换个电脑读一下试试。

网友:
abs传感器坏了。

网友:
ABS的控制好像不进ECU的,所以就没办法读取

网友:
看起来好像跟刹车有点关系,如果刹车没有问题,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我12年的福克斯就是ABS泵有问题了,坡道辅助和ABS制动失效,但是正常刹车是没有问题的。换一个ABS泵不便宜,将就着开开算了。

网友:
谢谢分享,汽车的时候请小工冲洗下车轮、底盘,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B:
你的电脑不行,读不出故障码。

网友:
把这个垃圾OBD扔了吧

网友:
我的吉利金鹰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曾看到有人说检查ABS在轮毂那段取信号是否脏了导致故障灯亮,因为我的车时间太长(08年的车)直接报废申请补贴了,也没有继续检查下去。我觉得应该从这最简单的地方查起,是否是信号取得有误导致的。因为轮毂处环境还是挺差的,需要保持清洁才能取信号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维修案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830-1-1.html

好的,谢谢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不行,读不出故障码。

读发动机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发动机故障的

上店里找元征X431之类的,一下就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