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5升自动开水壶,水开不停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4-11-04):
★故障现象:
水烧开后不停机,每次水烧开沸腾的时候,温度显示最高只有98度,所以就一直不停机,直至把水烧干。

★故障分析:
判断为温度检测电路问题,温度检测数值偏低,所以实际温度达到100℃后,检测到的只有98℃,所以机器认为还没烧开,就继续烧。

★维修思路:
如果软件设计中有温度校准电路的话一切都好办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也不知具体如何操作,因此软件不好处理,只好从硬件下手。热水壶一般温度检测电路采用的是NTC热敏电阻,根据NTC温度电阻特性,温度偏低应该减小电阻,减小电阻应采用并联的方法,但是因为NTC电阻的非线性,此方法会严重影响到常温附近温度显示的准确性,所以只能从与NTC电阻串联的分压电阻上进行处理。

★维修方法:
经多次试验,最后给20kΩ分压电阻串联100Ω电阻后,故障顺利解决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直接更换NTC,因为不知道规格的缘故吗?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理论上是换NTC。减小电阻的话,就怕烧不开。

网友:
NTC阻值过大  应该选用5k

网友:
谢谢分享,没拆机图维修帖

网友:
故障根本原因是不是ntc?

网友:
应该串联一个多圈精密度可调电阻更方便以后需要调节使用

网友:
这种故障一直煲开水到干也挺费电的。

网友:
这玩意说明程序有问题。如果海拔有一定高度水沸腾就是98度咋办。 程序应该发现加热多久时间温度不升高就认为是沸腾了。或者增加一个沸腾反馈的传感器(和会自己跳的电热水器那样)。总之是东西烂!

网友:
是不是ntc失值?

网友:
除了高原,一般地域98度水都开了,根本烧不到所谓的100度。

网友:
肯定先换温敏元件喽,你这样测温就不准了

网友:
我用的烧火壶好像也有类似的故障,水已经开了,但显示器只显示98℃,我转动一下壶 就能里面显示正常并停止加热,应该是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换个ntc探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直接更换NTC,因为不知道规格的缘故吗?

对,NTC电阻规格太多,如果换的型号不对肯定也不行,还不如电阻来的直接。
而且根据以往经验,NTC电阻一致性好像也不太好,有一定误差,怕换上还需要调整。

网友:
既然是烧水, 抓住100度其它放弃, 楼主操作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