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进口保险拆解

楼主(2024-11-04):
进口保险25A拆开看下里面结构.

以为中间是陶瓷的撕开外皮距离里面还有,一层层撕开原来里面是这样。

这做工还真是挺好的。

网友A:
是钢化玻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钢化玻璃吗?

石英砂,灭弧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钢化玻璃吗?

石英砂,灭弧用的!

网友:
保险丝好像没看到

网友:
国产的显像管彩电,常用的那种原装的、质量很好的玻璃管保险,有时会炸得管内壁漆黑一片。

网友:
用在哪里,万用表里面吗

网友:
这个小弹簧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一下子就弹开了,里边的石英砂瞬间喷出,保证两侧的金属瞬间断开?说白了,弹簧作用就是后面有短路,类似强制瞬间跳闸。

网友:
这么高级的保险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C:
福禄克表的保险丝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填石英砂的高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表的保险丝好像就是这样的。

福禄克保险就普通了,做不到这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福禄克保险就普通了,做不到这么好

普通? 福禄克一颗保险能买一个普通万用表

网友:
这保险 的价钱够买块好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 福禄克一颗保险能买一个普通万用表

嗯,这保险原装买更贵哈哈,以前拆过福禄克的结构就简单多了(以前福禄克也用这个牌子的)。
下面福禄克的

网友:
保险丝装填的是石英砂。起灭狐作用。

网友:
居然可以不用陶瓷做腔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英砂,灭弧作用。

z正解,不会是玻璃

网友:
做工好 价钱也不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