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电磁炉修好后20天离奇炸机

楼主(2024-11-04):
本老菜鸟上次一番折腾,换了一个小电容,修好了e5故障。沾沾自喜的用了20天,突然砰的一声,伴随着电子臭味。我就知道这次搞不定了。
离奇的是,炸掉的二极管没有贴着散热片。是这个原因炸掉的???

朋友告诉我螺丝是不可能炸松的。我拧了一下也没有松。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照习惯,这三个管子拧好后都会一起检查一次看看。几乎不可能漏拧。

不知道炸掉的原因是什么?其他元件的损坏会导致吗?假如是散热问题炸的,为啥20天才炸?

网友:
这是多大功率的,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二极管

网友:
电磁炉维修时替换的元件真假很重要。

网友:
悲壮的场面。

网友A:
阻尼二极管外置的机器,有年头了吧

网友:
是二极管本身品质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二极管外置的机器,有年头了吧

20年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年了吧

换个内置阻尼的管子,顺带把驱动三极管都换了

网友B:
只炸了二极管吗?IGBT没有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置阻尼的管子,顺带把驱动三极管都换了

大管大概率一起坏了吧?我换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管大概率一起坏了吧?我换掉试试。

最好买拆机件,全新的假货太多太多,IGBT也是

网友:
能炸成这样还是放弃为好!

网友:
进小强了吧

网友:
拆掉烧毁的这个阻尼二极管,更换个20n1200的igbt,还得查一下驱动三极管,尤其是18v稳压管

网友:
电磁炉的工作环境差,是家用电器中故障率最高的。

网友:
外置管稀罕。可能散热不良吧。如果良好,可能使用过程有凸变,比如拿开锅。或寿命到了。

网友:
还没有修过外置阻尼二级管的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买拆机件,全新的假货太多太多,IGBT也是

立创商城全新的基本真货,但是价格就是贵一些,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炸了二极管吗?IGBT没有炸?

没炸。可能是我真的忘了拧紧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