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自用SATA固态硬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24-11-04):
自用的一个杂牌硬盘2T,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内部资料可以读写,重启立马还原……
尝试一下自己修复,附图,请过路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处理?感谢了。

网友:
充新开卡应该能搞定。

网友:
这个一般人都不会重新开卡,因为要找对应的固件,还要对应的开卡软件,不好搞;建议买个新的固态盘,这玩意没有机械硬盘经用。

网友:
有固件的,备份资料重新开卡吧

网友:
有技术就重开卡试下,没那功夫就丢了买新的

网友:
拿去试试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尝试重新开卡就是了。

网友:
这个玩意还是不能买杂牌。

网友A:
SM2259XT2除了制程先进一点,啥都不是

网友:
找到一个开卡工具重新开卡吧

网友:
s6有工艺缺陷,炸盘的多

网友:
看这颗粒,应该不是杂牌吧

网友:
这个重新开卡是正途,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网友:
重新开卡试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B:
SSv6这一代制程遇到日韩贸易战,被日本卡了氢氟酸光刻胶,导致漏电缺陷很多,22年的盘看样子是闪存漏电,坏块过多写保护了,重新开卡能好,但是会历史重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2259XT2除了制程先进一点,啥都不是

不能这样说,至少精神小伙就喜欢用它开p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v6这一代制程遇到日韩贸易战,被日本卡了氢氟酸光刻胶,导致漏电缺陷很多,22年的盘看样子是闪存漏电,坏 ...

哥你才是真正的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说,至少精神小伙就喜欢用它开pSLC,

哥,可以给个可用的开卡软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说,至少精神小伙就喜欢用它开pSLC,

你说的是 30年冷数据、频率全部最低,100M读写完全够用、58xt吊打所有主控的精神小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