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算是薅了一次羊毛,拆麦科信STO1152电池盒更换.

楼主(2024-11-04):
这台麦科信STO1152用4年多了,可能是一直接适配器电源电池一直满电导致软包内部活性下降衰老鼓包.发现问题是因为没有开适配器电源突然续航很短就自动关机了,检查机身背后电池盒变形确认电池鼓包了,拆掉电池盒,机器就这样子接适配器也能正常使用,就是没有移动性.

不是很明显,没有平面拍.

规格是2串7.4V,7500mah.

没有合适工具暴力撬开.

不管啥安全,暴力扯开.这做工,唉,就算是代工也是差的还买的那么贵.机器含电池贵300RMB啊,老天.

小小的保护板背部光溜溜.

极简的保护板,还好没有加密器件也适合DIY,软包电池规格有点奇葩我没有找到同样的尺寸.

摘下电池就剩这薄薄的壳子,俩边贴着双面胶一看就是手工作业,就这小小的EV隔离片也不怕壳子内嵌的加强筋压坏电池.

双面胶黏力可以电池掰下来用了挺大力气呢.

这样看变形的软体貌似也不是很鼓.边上是NPC温度感应.

这样就能明显看出鼓包.

俩电池串联用一片转接板是激光焊接的,算有点点专业工序.

留下这个,电池赶紧扔开.

公司的机器我自费买电池,怎么便宜怎么来.原7500mah尺寸是174*64*5MM,实在找不到就降低配置6000mah尺寸90*60*9MM.

嗯,就这.反正便宜也不怕坏,就算坏也坏不起多严重.

原是厚度叠合,现在是上下叠合,随便找条不弱的铜电线连上.

不敢上胶密封,先上胶纸绑着吧.

机器的电池盒是螺丝锁着,装回去.

正常开机有60%多的电,发现一般锂电池运输电压都在3.8-3.9左右,就这样了先用着等后续感觉不会立即坏了电池盒再加胶缝合吧.

现在看着麦科信的电池和内部做工真不咋地啊,300元的差价做出这么样子的电池,想想人家笔记本随便一个山寨电池组做工都甩这货几条街.

网友:
这更换充电宝电池一个步骤。。。

网友A:
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就靠配件赚钱呢

网友B:
这种聚合物电池就是这样的毛病,长期充电会鼓包,长期闲置不用,也会鼓包,所以还是换18650或者更小的电池吧,买个两节串联的18650电池盒,装在机器后面,买两节动力电池就OK了。两节18650的电池盒和这个聚合物电池的位置大小差不多。

网友:
电工看啥都贵

网友:
电池好像还能用

网友:
好在保护板没锁。原装笔记本电池难修,得用小锂电池并联,防止掉电压锁保护板输出。

网友:
软包,过充过放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聚合物软包电池容易鼓包怀孕,特别是没有多循环一直满电或者亏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聚合物电池就是这样的毛病,长期充电会鼓包,长期闲置不用,也会鼓包,所以还是换18650或者更小的电池 ...

18650 的直径是18MM,这个电池盒内径只能放10MM以内的厚度.

网友C:
公司的东西为什么要自费买?

网友:
这种电池容量还可以,就是爱鼓包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干过,这电池爱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东西为什么要自费买?

因为懒得找人申请开单.外资公司在大陆购买物品很限制,公司和大部分原厂都没有建立供应商业务系统,大部分靠走贸易商代购开增值票途径.反正我平时的小样品都是自费购买,方便快捷省事不会被找麻烦.

网友:
一般锂电池适合电压在3.7V左右存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懒得找人申请开单.外资公司在大陆购买物品很限制,公司和大部分原厂都没有建立供应商业务系统,大部分 ...

我们是德企,都是京东买了报销,也没这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德企,都是京东买了报销,也没这么麻烦啊

自费购买报销我也可以,主要是开发购买物料和嘉立创,类似成品设备上司会让走采购报价比价流程.小额样品类发票都难开就自费了,目前我还没有在京东购买去报销过,公司不鼓励这类自购流程.

网友:
从电池上没加锁这一点还是给个好评吧,要是加锁了再换电池还麻烦点儿,这样反尔降低了自己换电池的难度

网友:
这替换电芯找得很成功了,充分利用了原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