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调电阻箱的方案,拟申精

楼主(2024-11-04):
前几天有坛友发了一个微调电阻箱的帖子,
将1欧姆分成10份简单,如果将1欧姆分成1000份呢?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玩意挺有意思,据说能达到1毫欧的分辨力
主要是原理有点意思,新亮点就是可以极大程度避免波段开关的接触电阻对精度的影响
实际上这东西有什么用处,估计应用场景也不多

它的取值范围是10-11.11欧姆,分辨力是10毫欧

按我自己的思路做,它的电路图没有标数值,我只能自己探索了
于是乎拿出如下方案,我自己感觉是对的,还请大家给看看

本方案为楼主自主知识产权,与已有电阻箱电路不同,未经授权,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哈哈

初始值,也就是10欧姆,即10+1*0.0+1*0.00=10

左边的波段开关转到*0.2,10+1*0.2+1*0.00=10.2
左边波段是*0.0到*1.0,步进0.1
因为软件没有十一位的波段,只用了*0.0,*0.2,*0.4,*0.6,*0.8,*1.0这几个点测试

左边的波段开关转到*1.0,右边的波段开关转到*0.1,10+1*1.0+1*0.1=11.1
如果在加一个波段就是11.111欧姆了,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那个最小电阻是0.9欧姆
接触电阻的影响就不可以忽视了,假如接触电阻是10毫欧,那么它对这位的影响是大约1%多
所以没做这部分

再看一个
10+1*0.2+1*0.02=10.22

再看这个10+1*0.0+1*0.02=10.02

全部范围应该是10.00-11.10
分辨力10毫欧,没有逐一验证不知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

有空可以做一个,就是电阻不太好找,

这里用的连接波段开关最小电阻是9欧姆,假设波段开关接触电阻10毫欧,那么误差是0.01/9
大约是0.1%

网友A:
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哈哈,遥遥领先了

网友B:
看的懂,就是不想自己做,太蛮烦了;关键是公司关门了,单位很多台电阻箱呢,随便拿一台用就行;但是一般来讲,个人用的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懂,就是不想自己做,太蛮烦了;关键是公司关门了,单位很多台电阻箱呢,随便拿一台用就行;但是一般来 ...

哈哈,电阻不好找啊

网友C:
哈哈,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抛砖引玉

哈哈,好奇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电阻不好找啊

都是锰铜丝和环氧板骨架,手工绕制的小阻值的精密电阻;有的大神喜欢玩,就可以自己DIY电阻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锰铜丝和环氧板骨架,手工绕制的小阻值的精密电阻;有的大神喜欢玩,就可以自己DIY电阻箱。 ...

我不喜欢自己做,我喜欢凑

网友C:
把10欧拿掉,是不是就更有用了? 就是真正把1欧姆1000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0欧拿掉,是不是就更有用了? 就是真正把1欧姆1000分了

我目前还拿不掉

网友:
干啥用的呢

网友D:
132.86欧、15.666欧,
这比鲁迅的药引子还难找啊:蟋蟀一对要原配,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2.86欧、15.666欧,
这比鲁迅的药引子还难找啊:蟋蟀一对要原配,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芦根,经霜三年的 ...

哈哈,的确是如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不明觉厉……

网友:
感觉要做到真正的确准,很难。

网友:
1967年的产品。。。

网友:
古老的电阻箱呀!!!

网友:
学习了。原来低阻值的是并联来调整的

网友:
这设备现在没人会用了吧
用过的孩子至少高中了